IBM T4有时候2待机0.09,网卡发烫,但有时候又0.03正常 ...
IBM T4有时候2待机0.09,网卡发烫,但有时候又0.03正常,换了个网卡一样

楼主(2015-04-18):
IBM T4有时候2待机0.09,网卡发烫,但有时候又0.03正常,换了个网卡一样,网上订了个新网卡,换上去还是那样,只要待机0.09,就可以摸到网卡有一点烫,拆了网卡待机0.01就可以开机,但就是没网卡,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啥问题呢?
问题

网友:
查一下网卡供电部分呗!待机时网卡应有供电的。

网友:
芯片发烫不一定是它坏了,查查周围的电容、电阻是否正常。待机0.09时,可以断开网卡的供电看看

网友:
去掉网卡 或者待机高的时候能触发亮机吗 ?
要是不能建议按着不触发维修
要是能就重点查网卡供电

网友:
可能有别的电压串到网卡那里去了 测下网卡每个脚的电压吧

网友:
按照工作条件检测 记住时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