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agan TG500—U35电路图

楼主(2015-04-18):
上电,风扇快转了一下就转得很慢,求救。

网友A:
先查电容,再查所有输出的整流二级管......

网友A:
另外,楼主最好传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电容,再查所有输出的整流二级管......

测试过电容和整流管没问题,古计欠压电路起了保护作用,只可惜没电路图,查不出原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最好传张照片,,,,,,,

试过上传照片可是上传不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用的主芯片都是何型号?

CM6800+PS223,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2267-1-1.html

嗯,谢谢关心和关注,有空慢慢摸索.再谢

网友B:
这电源估计不好修,还是找相关资料看一下吧

网友C:
修电源要测些电压:
待机:紫线,绿线电压。
开机:红线,黄线,橙线,蓝线,灰线电压。
是不是风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估计不好修,还是找相关资料看一下吧

谢谢关注,的确如此,找了半天找不出原因,最后还是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换另一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要测些电压:
待机:紫线,绿线电压。
开机:红线,黄线,橙线,蓝线,灰线电压。

谢谢关注.开机上电12v电压3至9v摆动 ,5v  ,3.3v几乎为0v,不接负载时比所测电压高了一点点,没图盲摸摸确难找出故障那在,所以我投降了,另买一电源换上,台脑正常动作.谢谢各位师兄关注和关心.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闲事可继续研究,机会难得,造福大家...

兄,说得对,这里是共同学习好地方,只可惜小弟水平和时间问题,有失众望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兄,说得对,这里是共同学习好地方,只可惜小弟水平和时间问题,有失众望哦.

此电源是主动PFC结构,资料不多,可参考的经验也很少,我也在努力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源是主动PFC结构,资料不多,可参考的经验也很少,我也在努力中.....

是的,前经也好努力去找资料,可真找不到,所以投降了,之不过这电源都用了几年了,也许是时候换了吧,前几天无意见到这论坛,就进来向各位请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关注.开机上电12v电压3至9v摆动 ,5v  ,3.3v几乎为0v,不接负载时比所测电压高了一点点,没图盲摸摸确难 ...

先测主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看pfc是否正常工作,然后再查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测主电容上的电压是多少,看pfc是否正常工作,然后再查其他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再参考此帖: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2947&extra=page%3D1%26filter%3 ...

谢谢了,近来比较忙,有时间再试.

网友:
上图呀,逐步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