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电磁炉就是不停的简锅啦 是什么问题
[长虹(CHANGHONG)]
请教各位大神电磁炉就是不停的简锅啦 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5-04-18):
就是不停的简锅啦
问题

网友:
你整成繁锅怎么样?是不是就好了?

网友:
检查那几个大电阻,IGBT,都会引起的

网友:
里面有个可调电阻,一般是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