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R-ON

楼主(2015-04-18):
ISL95831的第7脚VR-ON这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它是CPU供电控制器的使能引入脚高电平时逻辑输入 用来开启控制器的VR1,和VR2的。只有一个VR-ON,CPU的电压出来但显卡的电压不一定出来就是说 VR1工作了但VR2不一定工作 现在的i系列的一代 二代CPU VR-ON 到来并不代表立刻就产生了CPU电压 ,因为VR-ON为高时先进入接收SVID数据等待状态当开关电源接收到SVID数据以后才能产生CPU电压在电路设计的时候设计师都百分之百都这么做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有VR-ON的产生而没有CPU 电压的产生是因为没有SVID的产生,现在i系列的CPU的主板没有CPU 就没CPU电压即没有SVID的产生就没有CPU 电压的产生 ;有了CPU电压待稳定后才能够产生CPU的PGOOD信号 才会先产生集成显卡的电压.....说的不对请大家指教

网友:
说的大概正确
这个也是SVID的一个特点

网友:
请问产生SVID数据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I系列不装cpu绝大多数会出cpu供电的,不出的还没见过望楼主举几个实例!

网友(2016-05-08):
SVID抓得波很杂,CPU供电出了,但是很怪,不上内存就是1.1,无集显,上内存就是先1.1,然后掉到0。8,集显只有0.23,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