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七彩虹显卡被刷成770 4G,现在驱动打不上,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04-18):
一块七彩虹显卡被刷成770 4G假显卡,现在驱动打不上,显卡上面的形号被清了,具体形号也不知道,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这有点痛苦了··

网友A:
GF116是GTS450的核心呀,刷GTS450的BIOS试试看。

网友B:
用鲁大师也看不出来吗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刷的7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鲁大师也看不出来吗

这种假卡    奴大娘不认识

网友C:
看显卡参数 工艺制程 频率 带宽也不行吗。

网友D:
七彩虹 网驰GTX550Ti-GD5 显卡,有1024m和768m两种。风扇上面还有个壳没了。bios 不好找,你可以刷个如华硕等大厂的bios试试。上这个网站去下载 http://www.techpowerup.com/vgabios/,找个低频的先试试,免得刷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GF116是GTS450的核心呀,刷GTS450的BIOS试试看。

哈哈,按照你的方法到 官网找了个450 512m的驱动装上,装了时候总是提示少一些文件或不对,但是不管它,照装,最后还真的装上了,重启后用老版本的360硬件大师测了下有一百多帧,放电影试了一个小时左右没出现什么问题,装上了,还以为要当垃圾卖了,呵呵,谢谢谢,真的非常感谢,要是近我这里请你夜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显卡参数 工艺制程 频率 带宽也不行吗。

不行的,不显示,或显770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七彩虹 网驰GTX550Ti-GD5 显卡,有1024m和768m两种。风扇上面还有个壳没了。bios 不好找,你可以刷个如华硕 ...

现在好了,到官网下了个gtx450 512m的驱动打上就好了,应该不用刷了,呵呵,感谢感谢!下次再遇到装不上的再试刷下看,没完过这些东西 ,真不知从哪下手,上次也有个客户拿了个来装系统,显示gtx660 2G装完驱动也是怎么也打不上,结果叫他换了个显卡,他原来那个在淘宝二百左右买的,淘宝好多假显卡呀,我的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按照你的方法到 官网找了个450 512m的驱动装上,装了时候总是提示少一些文件或不对,但是不管它, ...

你修好了,我也高兴,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