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88 V3.1 CMOS保存后重启或者开机挡D5,已解决

楼主(2015-04-18):
主板型号:V星MS-7388 V3.1
                     K9A2 Neo2

主板问题:清CMOS后可以正常开机,进BIOS按F10保存退出检测卡代码挡D5,断电再开机还是挡D5,如果想要再次点亮,必须还要清CMOS。
主板图片:

主板型号:

这块主板接住时候没修过,说是开不开机,我随手把电池给拿下来检查主板有没有外伤,检查完之后发现没什么可疑的,就拿U上电,发现跑到D4,因为没内存,肯定不过,随手抄起一个512的2代内存插上去发现跑到2A了,这时候我笑了,哈哈,难道是我放下电就好了?找显卡弄好进BIOS把时间日期F1都调好,F10保存退出,这时候主板重启,代码竟然跑到D5停了,换换内存还是不行,我就把CMOS又清了一下,这时候又能点亮了,进BIOS不调直接F10退出还是挡D5,那么先刷BIOS吧,驱动之家找个BIOS刷上去涛声依旧,本来就不打算整BIOS了,到论坛看了一篇帖子,说是保存BIOS挡D1,换了BIOS芯片,刷最新版的就好了,这个帖子没什么,一下耽误了我一两个小时,找了3个1兆的BIOS芯片,在论坛花了35分找了4个BIOS资料,结果两个小时之后涛声依旧。看看把主板吹成什么了

这时候我要冷静了,心想只要保存BIOS之后就开不了机了,那么和时钟有关系吗?想归想,直接干,这个时钟是880-793的,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后来在论坛里看到那哥们用790代换成功了,我这里790大把抓,找个790换上之后,那么,不用多说了,还是涛声依旧,这里可以证明,那位哥们说的对的,793和790是可以代换的。

我再也淡定不了了,这是怎么回事?南桥?不应该!既然挡D5,和内存有一定的关系,找了个DDR2的阻止卡,清完CMOS第一次上电内存条件都正常,可是保存完CMOS之后挡D5时候就不一样了,SPD3.3正常,VTT竟然也是3.3,正常应该为1.8,时钟有一个为0,一个为3.3,不正常,系统总线一个为3.3正常,另一个为2.8,不正常。那么问题出来了,时钟一个不正常先不管它,因为之前我把时钟芯片都换了。从那个不正常只有2.8V的系统总线开始跑线,发现跑到一个小八角芯片型号为S3-8的第三角,二话不说,直接换了它

上电一路跑马到2A,嘿嘿,竟然好了,因为之前我没有把电池去掉,所以说知道他好了,再次进BIOS,调好之后,F10退出之后直接跑马亮机到没有认硬盘界面,到此为止此板维修结束。
唉........我们干维修的不容易呀,大哥大姐们,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小弟在这里谢过了

某某、 -1

网友A:
S3-8是什么芯片呀,有原理图吗?

网友:
这是通病了大哥,我修板,无论什么品牌,遇到不过内存只要有这中小芯片(比如:S7-00  S11  S....)的首先就拆了它,80%都是它的问题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S3-8是什么芯片呀,有原理图吗?

网友:
且修且珍惜    维修不易    加分支持下吧        多多发贴哈

网友:
楼主修板很有耐心呀,要是我,早就换板了

网友B:
不对呀,从4楼提供的图片看,SMB应该接到4、5脚,第3脚接地。楼主怎么跑SMB跑到第3脚了。

网友:
修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了,V星的小八脚爱坏,CPU和内存槽子之间的,,USB旁边的,,,

网友B:
一个热心肠人,赞一个。

网友:
没分了,我是来捧个人场的!

网友:
V星的主板6262 7705坏的挺多的

网友:
这个 up6262  V星用,华硕用,映泰也用,好像是用总线来控制电压实现超频的吧,电压不对总线不对我都先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呀,从4楼提供的图片看,SMB应该接到4、5脚,第3脚接地。楼主怎么跑SMB跑到第3脚了。

我发的这图纸只是参考的,不是S3-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热心肠人,赞一个。

只赞不加分

网友:
楼主,2代内存的负载供电是0.9-1V,是主供电的一半,你这说VTT要1.8V才正常,这是不正确的,请楼主以后要多注意。我这有个表你看下

网友:
V星板就是麻烦!

网友:
只能加一分 嘿嘿 这种帖子就该加精

网友:
原来是SMB的原因

网友:
花晨月夕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说下这个S-8是神马芯片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