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3005S可调电源 电压不稳

楼主(2015-04-18):
安泰信3005S可调电源 , 无负载,5-40V之间电压乱跳  能听见继电器咔哒咔哒的乱跳。这个故障时一般是啥问题 请教。

网友:
哦哦 附上图..

网友A:
稳压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路坏了,,,。

俺是小白,能在图里点一下最可能是哪些元件么?

网友:
看看前端有没有虚焯或漏电

网友:
断电器换了就好,也可以清洁剂清洗,但是不稳定,

网友B:
可能是电位器故障

网友:
这电源有保护电路吗?有可能是保护电路有问题导致保护了吗?还有就是带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
带负载也不行  瞬间跳到40 把客户一笔记本烧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半年内电压电流乱跳,是这货的特色。
解决方法:
换掉四个电位器,电压恢复正常;电流乱跳则要买个模块(我没买)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位器故障

对,换掉四个电位器,电压就正常可调了。

网友:
我的也有一个只能调到7v左右,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正在思绪中...........

网友:
换电位器就可以解决了,我的就是换电位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