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不会看图纸

楼主(2015-04-18):
q506  g极19v  s极19v  d极没有电。查什么地方呢?

网友:
查r551有没有3.3v电压

网友A:
G极  19V不对  我算了下 应该是5V左右查下LCD3_BKLTON是不是高电平  不是高电平就修出来  是高电平就换Q509

网友:
正常应该有还是没有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极  19V不对  我算了下 应该是5V左右查下LCD3_BKLTON是不是高电平  不是高电平就修出来  是高电平就换Q509

q506是N沟对吗?那G极19V高电平应该导通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06是N沟对吗?那G极19V高电平应该导通了对吗

Q506是P沟道,低电平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q506是N沟对吗?那G极19V高电平应该导通了对吗

506    是P沟道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只要查LCD3_BKLTON有没有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
Q509G极要高电平,之后D极和S级导通,再之后R553和R552就分压,再再之后Q506的S极就大于G级,再再再之后Q506就导通,最后Q506的D级就出来VDD_LED了

网友:
你要把Q509修来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查Q509为什么没导通。

网友:
真长应该是低电平

网友:
正常应该是滴电瓶才对

网友C:
查Q506的控制极电压,也就是G极的电压,G极电压19V不对,你应该往前查LCD3_BKLTON是否有电压,如果LCD3_BKLTON有电压的话,有可能是Q506的S极与G极击穿了

网友:
Q506的 G极  要为低电平  才导通那S极D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查Q506的控制极电压,也就是G极的电压,G极电压19V不对,你应该往前查LCD3_BKLTON是否有电压,如果LCD3_BKL ...

lcd3_bklton没有电压,p3.3v有3.3v,kbc3_bklton是IO给的有3.3V,peg3_bklten是显卡给的没有电压。我现在外接显示器能正常使用,我可不可以吧上图q506直接飞过去19v呢?

网友:
也看不懂图纸,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cd3_bklton没有电压,p3.3v有3.3v,kbc3_bklton是IO给的有3.3V,peg3_bklten是显卡给的没有电压。我现在 ...

我觉得还是不要直接拉过去,但是如果你不想查了,而且直接拉过去可以用的话,那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