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V360待机0.2A偏高故障

楼主(2015-04-18):
拆开笔记本电脑,发现CPU后面有大电容,这么大的电流先摸摸。看有没有哪里发烫。一下子就摸到CPU供电有一个上管发烫。拆掉上管,发现里面已经烧糊了。用万用表测里面的两个点居然相通了。说明还有短路啊!

这两点连接芯片20.21脚,拆掉芯片。阻值恢复正常。

换了一个全新的上去。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公共点、分组电感、CPU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接上可调电源0.020A,按下开关电流连续三次跳变,亮机。

网友A:
待机0.2 并且是CPU供电短路 这样的没修好前 最好减少加电次数 防止U坏……

网友:
话说今天修的一个M5110还是N5110来着  5A大短  也是秒杀的说  铁乌龟挂了

网友:
摸得不错,节省时间呀。

网友:
整个过程就这么简单,技术太好了。

网友:
庆幸的是u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2 并且是CPU供电短路 这样的没修好前 最好减少加电次数 防止U坏……

说的对啊,我就有惨痛的教训。

网友:
已经遇到烧坏cpu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2 并且是CPU供电短路 这样的没修好前 最好减少加电次数 防止U坏……

说得很好,公共点阻值不太对的,并且又是铁壳管的,一见到就先下了U再测和通电。

网友:
又是铁壳管子,失败的设计

网友:
又是龟壳惹的祸啊,CPU怎么没有挂了。

网友:
又是龟壳惹的祸啊,

网友:
秒杀铁乌龟挂了

网友:
还好是GS级击穿 不然U就惨了

网友:
这个本子是通病

网友:
这还不错哦,有捡钱的机会

网友:
摸摸就知道故障你是神手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修过了,烧乌龟壳,烧了U的............商家只为了省本钱,消费者贪便宜.........

网友:
b470 的乌龟壳就修的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