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720-ES3 开机掉电,谁能帮助我啊!!!

楼主(2015-04-18):
   情况是这样的,从上上个星期就开始有这情况了,只是不频繁,所以没怎么管!

开机后,有时候玩游戏,一下就断电了,像停电一样,然后再手动开启,有时候能开启,有时候电源指示灯亮几秒,就熄了,风扇也停了!

现在越来越频繁,开机都是问题了,一开机,马上掉电!!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出什么问题了,我在想是不是主板的桥供电出问题了啊??

网友:
如果电源没问题的话  有可能是主板出问题了  供电不稳  温度高  温控  都有可能   建议还是送修吧

网友:
说不定那里有虚焊了,最好换个电源再说,不好的电源引起这事很多。

网友:
最近修到很多AMD  AM2单桥的主板,都是开机就断电,,很难整,,复位都出来了,准备跑马了就掉,加焊单桥无效果

网友:
断电头疼,故障范围太宽了。

网友:
开机掉电 基本上都是CPU供电处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的原因

网友:
内存换了吗,先换内存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