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p43-x5 两个复位条件都有 就是不出复位?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18):
今天接到一块 七彩虹cf-p43-x5  独立大板,带蓝牙功能的。。。上真U 测试内存电压1.89V 桥电压1.15V 总线电压1.24V COU电压1.31V (E2200 CPU)南桥电压1.54V  83627的IO 71脚PWOK电压3.3V CPU电源管理芯片8802 第二脚 PWRDPG 电压1.27V  PCI时钟1.63V  但PCI复位电压有为0V  。。。。复位灯常亮  不跑码,,,两个复位条件都有  就是不出复位?是什么问题? 南桥挂了??? 没有图纸,,,怎么办啊?

补充内容 (2015-4-25 18:48):
换了南桥了,开始也是无复位。。。。。后来不怎么怎么弄的,好象也没的动过哪里。。跑D0 或者03 或者08 。。。但有时候也无不复位。。。。搞得没思路了。。。之前量32.768M 也是有波形的。。。 摸它也没什么变化。 拆了 COM 拆了LAN  都不行。。又换IO  也是不行。。。真没思路了。CPU电源管理8802A 第2脚有1.23V  发现在能跑D0或者挡03的时候 这个8802A 第2脚依旧是1.23V  (很多人说这个PG要3.3V,不知道是不是1.23V有问题,导致无复位呢!) 真的没思路了。。拿着落铁东点西点。。。。随机意识,把32.768M的晶振换了。又落铁点点那个两个振协电容。  靠。。上电 跑码到E0了。。。 上内存 再开  跑到2R 报警了。。。然后跑38 再后面 7F 到 00 。。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真的在偷笑呢。。 多试了几下 都可以亮了。。可是拨电源线后装上电池 插上电 再开 跑03 或者跑乱码(03 08 OD OF 等),于是意识到量电池电路(RTC) 发现通电待机时跳线的中间针3.71V(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到最后还是没懂)  如果不插市电 3.0V。发现中间针连接到南桥周边的电阻 和IO那边的。我断开南桥这边的线后 发现是难桥这边提供过来的3.71V 但怎么查也查不出为什么有这个3.71V出来 ?难南新换的南桥也有问题。。花20大元买的全新的呢。。 又是没思路了。。 为什么不装电池能开,装上电池跑乱码呢。。

最后我试着   在不转电池开机后,关了机 不断开电源插头,再装上电池后,那样就可以正常开机 亮机。。反复进BIOS里设置 都没有问题。断了220V电源插头  一阵后 再插 开机也能正常亮机。。。
现在装系统  一切正常。。。
机器是搞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怎么才能好。。为什么要不装电池开机亮后  关机 在待机下装上电池才能正常,只有不扣电池出来都能正常开机。。。真不明白了?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3.71V没解决 所以要这样?

无法解析了 。。哎 能用就给顾客拿回去用先吧。有问题再说了。

补充内容 (2015-4-25 18:50):
按这样情况,最后能亮机了  量复位针电压2.5V   应该是正常的,还是CPU的电源管理IC 8802A 2脚 PG 1.23V也是正常的。可能其其他放发电路上拉到3.3V  但没能跑线查出!

补充内容 (2015-4-26 12:12):
今天早上来开,依旧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补充内容 (2015-5-1 17:27):
顾客拿走一个星期了,没见说有问题。但始终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才能正常!

网友:
补充:复位针电压2.5V 正常的吗?

网友A: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WRGD信号电压1.27V  正常???????????

网友B:
复位针一般都是3.3V 如果偏低  可以查下南桥外围电路,不然就南桥坏,因为发出复位的条件满足了,南桥不发,

网友:
支持4楼说法

网友:
要不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位针一般都是3.3V 如果偏低  可以查下南桥外围电路,不然就南桥坏,因为发出复位的条件满足了,南桥不发 ...

有 1.9V 的     我见过多次  忘记型号了

网友C:
CPU电管发出来的VRMPG通常需要三极管开关控制,然后依靠上拉3.3V电阻,转换成ICH_PG信号给南桥。中间的上拉电阻和三极管还是很爱坏。车子有钥匙没油照样跑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PU电管发出来的VRMPG通常需要三极管开关控制,然后依靠上拉3.3V电阻,转换成ICH_PG信号给南桥。中间的上拉 ...

没图纸,用表查啊查啊 还是没查出VRMPG连的三极管 和电阻。。头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用表查啊查啊 还是没查出VRMPG连的三极管 和电阻。。头通啊。

没图也没芯片的PDF吗?在网上找下,应该有的,你只需要引脚定义就可以了,然后顺腾摸瓜

网友E:
个人经验感觉 南桥坏了 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经验感觉 南桥坏了 换桥吧

换了南桥了,开始也是无复位。。。。。后来不怎么怎么弄的,好象也没的动过哪里。。跑D0 或者03 或者08 。。。但有时候也无不复位。。。。搞得没思路了。。。之前量32.768M 也是有波形的。。。 摸它也没什么变化。 拆了 COM 拆了LAN  都不行。。又换IO  也是不行。。。真没思路了。CPU电源管理8802A 第2脚有1.23V  发现在能跑D0或者挡03的时候 这个8802A 第2脚依旧是1.23V  (很多人说这个PG要3.3V,不知道是不是1.23V有问题,导致无复位呢!) 真的没思路了。。拿着落铁东点西点。。。。随机意识,把32.768M的晶振换了。又落铁点点那个两个振协电容。  靠。。上电 跑码到E0了。。。 上内存 再开  跑到2R 报警了。。。然后跑38 再后面 7F 到 00 。。靠,,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真的在偷笑呢。。 多试了几下 都可以亮了。。可是拨电源线后装上电池 插上电 再开 跑03 或者跑乱码(03 08 OD OF 等),于是意识到量电池电路(RTC) 发现通电待机时跳线的中间针3.71V(是不是问题出在这里??到最后还是没懂)  如果不插市电 3.0V。发现中间针连接到南桥周边的电阻 和IO那边的。我断开南桥这边的线后 发现是难桥这边提供过来的3.71V 但怎么查也查不出为什么有这个3.71V出来 ?难南新换的南桥也有问题。。花20大元买的全新的呢。。 又是没思路了。。 为什么不装电池能开,装上电池跑乱码呢。。

最后我试着   在不转电池开机后,关了机 不断开电源插头,再装上电池后,那样就可以正常开机 亮机。。反复进BIOS里设置 都没有问题。断了220V电源插头  一阵后 再插 开机也能正常亮机。。。
现在装系统  一切正常。。。
机器是搞好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怎么才能好。。为什么要不装电池开机亮后  关机 在待机下装上电池才能正常,只有不扣电池出来都能正常开机。。。真不明白了?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3.71V没解决 所以要这样?

无法解析了 。。哎 能用就给顾客拿回去用先吧。有问题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WRGD信号电压1.27V  正常???????????

之前没懂正常不正常,现在能进系统了,这个电压还是1.23-1.27V左右。说明应该是正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