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触发,COMS放电可以触发,换了南桥好了两天,现在又那样了

楼主(2015-04-18):
联想B460不触发,COMS放电可以触发,换了南桥好了两天,现在又那样了,难道又是南桥坏了吗,真有点怀疑,还是那个元件性能不良,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在不触发的时候查 PCH EC触发条件 】
建议重点查RTC线路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触发的时候查 PCH EC触发条件 】
建议重点查RTC线路部分

之前也是这样,但换了个南桥就能触发了,现在又那样了,真不相信难道还是南桥?

网友:
查下触发的条件

网友:
CMOS放电能好 南桥应该没问题吧  重点还是在EC和BIOS上面

网友:
楼主还是按照不触发思路好好查查吧

网友:
可能有其它问题,好好按时序查。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三星的  放电能亮机一次  关机在开 开不了 放电在开又可以  最后还EC解决问题

网友B:
南桥晶振出问题的很多,加热下就好,放两天又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晶振出问题的很多,加热下就好,放两天又坏

晶振和电容我换过,加热没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晶振和电容我换过,加热没效果

发现IO第7脚复位信号PLT_RST#为0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现IO第7脚复位信号PLT_RST#为0正常吗

你是指待机吗?待机肯定是0.。

网友:
这个B460  桥坏的不是很多  我很少修到桥 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指待机吗?待机肯定是0.。

而且现在按开关117脚不发出PM_PWRBTN#

网友E:
先刷BIOS  试试 再查 RTC电路和 IO与BIOS 的通讯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  还没修到过

网友:
按照时序检查   然后测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刷BIOS  试试 再查 RTC电路和 IO与BIOS 的通讯

请问下这位大侠,RTC电路在哪啊,是哪一部分呢,怎么查?

网友:
你真厉害,你真行

网友:
谁有联想B460图纸,联想B460有线性没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