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70 820-2796不触发

楼主(2015-04-18):
  一台A1370不触发,待机正常绿灯正常充电正常黄灯.SMC_RESET_L 3.3正常。mcp89 32.768时钟正常波形完美。RTC_RST_L3.3电路正常SM_INTRUDER_L3.3正常,PM_RSMRST_L正常,IO发出的PM_PWRBTN_L 高低跳变正常,PM_BATLOW_L正常3.3 ISL6259 ACOK到IO 3.3正常。MCP89正常取下芯片测试关键点没有断线正常。请问mcp89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SLP_S4_L?

补充内容 (2015-4-20 16:08):
今天又花了一点时间研究这个板子,之前测量的信号都正确mcp就是不发出S4 然后继续啃图纸发现PM_CLK32K_SUSCLK_R这个时钟测量结果只有3.3V电压没有波形。怀疑焊盘短路打开点位图测量TP_MCP_VDDCOREB_SENSEP   SPI_CS0_R_L   SPIROM_USE_MLB这三个点还真被我发现了其中SPI_CS0_R_L 和PM_CLK32K_SUSCLK_R连在一起了,所以导致PM_CLK32K_SUSCLK_R有3.3v。把桥取了后仍然短路。只好采取隔线飞线处理,弄好好装上桥这是测量PM_CLK32K_SUSCLK_R不在是3.3而是1.6左右用示波器看波形完美。折腾了3天终于修好

网友:
P0V9S5_PGOOD正常,待机条件都满足了mcp89就是不发出S4

网友A:
MCP的待机 3  5  V正常吗

网友B:
对啊线性3/5v呢,基准,升压这些都看了么。还有晶振频率测了么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修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P的待机 3  5  V正常吗

RTC_RST_L3.3正常SM_INTRUDER_L3.3正常 。5v要开机后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线性3/5v呢,基准,升压这些都看了么。还有晶振频率测了么

P5VP3V3_VREG5正常 你说的升压是哪方面的?VBST2这个吗?

网友:
没图,就这样描述让人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