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新手总结,酷派换屏。

楼主(2015-04-18):
到了晚上了,总结总结今天干的啰嗦活。。。

还在学徒期,十天左右了,干活还是慢,手工也不利索,发个换屏经验,希望以后别跟我犯一样的错,好在自己擦屁股了。

酷派换触摸屏,拆机,去下坏掉的外屏,里面好多胶,自己刮刮,保证下次能平整。

四周贴上3M 双面胶,然后用镊子尾部平整一下。

维修细节一;我居然没注意,新屏下面有个刀片,我去,幸亏没划了屏,否则让师傅骂死。

合上屏 本以为完事了结果。。。。

维修细节2;;;;往回装主板,天线头。。。。另外一端让我给弄坏了

师傅说不接信号不好,尴尬,,,飞线吧没什么办法。

反过来贴个贴纸防止绝缘,圆孔外接地,圆孔内接背部一个小电感。

接完了,仔细装机····

试了试,没啥事了,维修这东西,一定得仔细,第一次换外屏,换了很久,1个外屏换了1个小时(+给自己擦屁股)
对自己不太满意啊,手不太利索,注意事项不太了解经常犯下低级错误。
希望刚入行的兄弟们,避免这些错误,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其实有时候想想,维修是什么
就是个仔细活。。。。。。。。。。。。

网友:
顺便补充一下,最后一张照片,3M胶不太合适,挤出来一些。

我用手来回摸来摸去,外加压屏,又搞了10分钟,客户比较满意,就是干活有些慢。

干多了我觉得,应该会好。。。。。。。。。。

网友:
我前几天换个IPAD2触摸直接把排线拉断了,  后面知道注意了 换mini的完美装好。一定一定要细心去弄

网友:
看来,这个是细心的活

网友:
修手机如果不细心,有时候要赔钱的啊。

网友:
修手机,必须要细心再细心。

网友:
维修数码产品,如果不细心胆大,就吃不到饭的,楼主加油!!!

网友:
ipad iphone拆装机一定要特别小心,例如螺丝打错,或者拆坏天线,开关线等!这个手工是练出来的,都动手就行,开始赔点钱,很正常我都赔500左右了,不过挣回来了!

网友:
wh修手机 确需要耐心

网友:
每个人在学徒时都这样

网友:
修手机是要加倍细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