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DR 独立4个显存 内屏不显,求救大神。。

楼主(2015-04-18):
K45DR       独立4个显存板号:DA0XY1MB6E0  REV:E

拿到这个机器时,外显有显,内显不显,问了个朋友(大师),说显卡容易坏,淘了个回来,换上,故障依旧,后面,后面我量了下屏接口,发现主供电没有,点位图有了,是21.22.23脚主供电没有,但现在没有图纸,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有电压输出,故哪位大神有此图纸,给一份,或者屏接口各引脚的电压数据,最好有大神能教下,主电压是怎么样出来的。万分感谢。

网友:
有份图纸分析下就好了。

网友A:
建议刷下bios 。 这个机器我修到过。 呵呵。 这个显卡是0809000的 坏的几率有 但不是很大

网友:
华硕现在自己也不做主板了  ,我笑了

网友:
华硕的没图纸
有点位图就不错了

网友:
华硕的图纸  找不到的  流不出来的   有点位图  找下这几个脚的电压是哪里来的  你换过显卡了  应该是上拉或者转换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刷下bios 。 这个机器我修到过。 呵呵。 这个显卡是0809000的 坏的几率有 但不是很大

BIOS 我刷过了,故障依旧,我量了屏接口,主供电都没有,所以求助。

网友:
楼主修好了马没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8-08-29):
刷一下屏转换芯片的BIO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