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S400CA超极本开机30分钟后定板掉电

楼主(2015-04-18):
奇怪的华硕S400CA超极本30分钟定板掉电,不管在WINDOWS下还是在DOS或CMOS下都是一样,30分钟立马掉电
Windows

网友:
掉电后能否再开?28分钟时关机再开是否又要等30分钟才掉电?散热与温控电路

网友:
先清洁下散热器吧。

网友:
是不是温度过高了

网友:
根本不是温度高的问题,已解决

网友:
在淘宝买了个对应版本的BIOS刷了后OK

网友:
楼主这个是BIOS的问题呀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温度高了,特别是U。

网友:
说了是刷BIOS好的,怎么还在纠结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BOIS经常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先处理散热,要是还不行就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