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外接显示器缺色内屏显示正常

楼主(2015-04-18):
今天下午一客户送来一台G470笔记本说接投影仪的时候显示不正常,但是笔记本屏幕显示是正常的,接到手里第一反应就是接个外接显示器试试看,如图

于是简单报价之后打发客户放机走人,拆机检测,心想肯定是VGA三基色有问题,由上图可看出是RED_R红色没有,当测试到L30对地阻值是跟L31以及L32一样

二极管档显示的都是75,按道理来说不应该了,于是接着往下找原来一路经过0欧的电阻进到南桥在由南桥跟两个150欧的电阻并联解读得出的阻值 (从整机框架图得出VGA是由南桥控制)

.MAXfjop.HibZ0!/b/dAsAAAAAAAAA&bo=jQEyAQAAAAADB50!&rf=viewer_4

所以75的阻值不能做参考。于是吧两个并联接地的电阻去掉在去测量RED_r是发现是无穷大,明显有问题,果断放到BGA焊接台加焊,等加焊之后去测量还是无穷大,此时心中打了个冷战,不会是桥挂了吧或者短线,想来想去还是跟客户打了个电话,现在已经确定问题,之前的报的价格修也要涨一涨,最后以350的价格成交。有了钱就有了动力。直接放入BGA把桥去了下来。量了量也没短线,纳闷的是对比着图纸量了下去下来桥对应的点的阻值也有500多的阻值,也没短线 原来还是虚焊,竟然问题以确定也懒得去重新植株,直接找了个HM65的新桥焊到上面,焊好之后晾了下板子又量了量阻值此时才算正常560,又把原来R445 r210焊接好,阻值变回了75,但此时的75跟刚才的75有天大的区别,直接加上CPU 散热器 内存 接到外界显示器,颜色一切正常,由于马上下班了 也没拍照。所以就不上传了。

网友:
为什么不显示图片

网友A:
但此时的75跟刚才的75有天大的区别,这里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此时的75跟刚才的75有天大的区别,这里不明白。

之前的南桥虚焊,其实DAC_RED就没有阻值,75的阻值是来于r445 r201 并联对地的阻值。之后的是换桥之后DAC_RED的阻值是560左右(前提是去掉 R455 跟R2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南桥虚焊,其实DAC_RED就没有阻值,75的阻值是来于r445 r201 并联对地的阻值。之后的是换桥之后DAC ...

原来如此,说出来明白了。

网友:
附上图纸好分析点吧

G470 LA-6751P_53P 1125A.pdf

网友:
这种无非RGB

网友:
图片显示不了啊

网友:
SB坏了 我试过

网友:
楼主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SIN IMAGENES NO ES BUENO

网友:
你真厉害,你真喜感

网友:
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C:
外接不能用修的少  修到过一个X201I 外接不能用  用风枪吹了一下桥 直接不开机了   打黑胶的  最后换了桥也不行  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不能用修的少  修到过一个X201I 外接不能用  用风枪吹了一下桥 直接不开机了   打黑胶的  最后换了桥也 ...

这个客户只要是用VGA口接投影仪讲课用的

网友:
既然看到了我想问下楼主  怎么上传图片  我发个贴图片死活不会弄 就不发帖了   我看你的图也挂了 就想请教下

网友:
好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
确实精彩,值得学习,楼主给你一个赞

网友:
一般都是接口坏的吧。应该好搞

网友:
外接南桥控制的

网友:
只要有图纸 这种问题解决起来不是很麻烦 要是无图纸就坑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