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55更换CPU座子和BD82H61植球请教

楼主(2015-04-18):
大家是如何更换1155CPU座子的,今天看了有个网友发的帖子,说1155的座子不需要割了,我就拿来直接上BGA了,结果空焊的太多。于是又换了一个座子,把座子底部高起的部分全部割掉,再次上BGA这次好多了,不过还是有几个地方空焊了,是连接内存的脚位。个人感觉1155的座子比较轻,是不是在座子上加些东西来增加重量,比如硬币之类的。
BD82H61需要0.4的锡球 ,大家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来植球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自己顶一个,各位高手们,出来说一 啊

网友:
1155 的座子不好做  不如直接换主板

网友:
我做了几个,没有一个成功的

网友:
座子我都不换的,太麻烦

网友:
座子坏修也没意义了吧,又用时又难搞,建议直接换板

网友:
咱们是搞维修的,研究的技术,请高级工程师们来说一下经验。

网友A:
我换的现在不削了,和白线对齐,但是我换的时候,在主板焊盘上抹上焊膏,在CPU座子上也抹上焊膏。

网友B:
应该加点重量,上助焊剂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的现在不削了,和白线对齐,但是我换的时候,在主板焊盘上抹上焊膏,在CPU座子上也抹上焊膏。

座子底部突起的也不削吗?你的成功率怎么样,不需要加重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加点重量,上助焊剂会好点

请教你的成功率怎么样

网友:
焊1155座子时要注意:边上大电容要拆下来;拖焊盘时不用拖平,不必用吸锡线拖,用烙铁拖就可以了,之后用风枪吹平;座子底部凸起的塑胶小格子要割平;如果主板上座子中间位置的方框丝印看不清楚,可以把座子内框边沿割掉,以看到焊点为准;焊上时,红外斜率5以上,温度适当调高一点。没必要在上面加东西。

网友:
慢慢来了是啊

网友:
此座难焊,我焊过,成功率太低,现在一般不焊,除非价格高,否则统统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