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D不触发,无待机

楼主(2015-04-18):
(图片)

网友:
公共点DCBATOUT过了没有?

网友A:
先查公共点有无电压,如有电压则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PR658有电没,这个点是公共点。如果电压正常且隔离管G极条件满足,查下待机芯片。VCC是前面DC_INang过来的,往前查。

网友:
应该在待机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公共点有无电压,如有电压则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大神麻烦帮忙看一下这个机子的待机芯片是哪个啊?不懂啊电路图 放在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麻烦帮忙看一下这个机子的待机芯片是哪个啊?不懂啊电路图 放在上面了

你这机子的待机芯片为图纸62页的PU121

网友:
芯片供电因该正常 查  电压电流设置和反馈脚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由于W_F1的保险 烧坏了附图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步修吧

网友:
Sony的机器......

网友:
有BIOS没得??

网友:
我的是通电瞬间有3 5V 等一下就掉了

网友:
索尼的保护功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