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初次动手检修自己HKC显示器

楼主(2015-04-18):
      自用19寸HKC液晶显示器坏了,已换用新显示器。闲来无事将坏的显示器倒腾一下,记下检修过程。
      故障:开机没有任何反应。
将电源板拔去所有连接,单独将电源板进行测量。芯片LD7575PS 的HV端295V. VCC端12.8V.  OUT端脉冲输出0V.  RT端0.25V.  COMP端反馈输入0V.  CS端0V.
     测量电源板输出有12V和5V输出,但12V及5V都有0.3V左右跳动。
     测量结果让人疑惑,OUT端脉冲输出既是0V,  从+295V电压通过变压器初级线圈连接到开关管漏极, 那么开关管的G极没有脉冲信号输入,万用表测量是0V,  开关管应该处于截止状态,次级线圈不应该有感应电势,为何会有12V和5V电压输出。
     根据电源管理芯片LD7575PS工作原理,开机瞬间295V高电压加在HV端并高电流对VCC端外接的电容器进行充电,电容器电压升到VCC的工作电压后充电电流降到微电流。此时由于管理芯片工作,输出矩形脉冲加载到开关管G极,使开关管处于循环开关状态,变压器初级线圈才有电流通过,次级线圈才有可能向VCC提供继续的工作电压。
     假若开关管处于工作状态,那么G极为何是0V. 芯片RT端只有0.25V,说明应该是有定时脉冲,但为何电压这样低。总疑惑芯片的各级电压太不正常。
     因为有12V和5V 电压输出,尽管电压有些跳动但毕竟有输出。那么首先要确定这两个电压是否有充足的电流提供,就是说加载后这个电压会不会掉下来。先放下疑惑,继续对高压电路部分进行检测。
      高压板芯片是TL494. 没有图纸,先跑一下电路,确定一下12脚VCC和8脚、11脚供电电路。然后测量发现这三个脚电压都为0V.
提供电压的是由三个三极管组成的开关电路,该电路各级电压正常,而ON/OFF端因没有连接驱动板是悬空状,因而确定该电源板是高电平启动。
      连接驱动板和屏线,接通电源,面板指示灯闪亮。这时测量各级电压,光耦4脚有1.35V、1脚4.1V、2脚3.1V, 12V和5V输出正常而且稳定没有跳动。
     按动启动开关,黑屏没有反应。测量ON/OFF端还是低电平,说明电源板没有启动。短接5V与ON/OFF端,屏幕出现白屏。测量TL494的12脚、8脚、11脚上有8点几伏特,电源管理芯片LD7575PS也正常了。现在应该可以肯定电源板没有问题。
      检测表明在不连接驱动板和屏线单独测量芯片LD7575PS时,要正确看待出现的电压异常,OUT端脉冲输出0V似乎不合理,其实是有脉冲输出的,不过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不出而已,用交流档也测不出微电压高频脉冲。COMP端反馈输入0V,是因为空载。
继续检测驱动板,该电路板为双面多层结构,面积小密集复杂,只能针对故障简单跑一下电路。发现其启动高电平是由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提供,按动启动开关,三极管输入端没有电压跳变,而该电压跳变是由主处理器芯片提供,没必要换板,采取凑合用,在启动版LED灯供电处飞一根线到ON/OFF处,连接电脑显卡,开机虽秒间白屏后显示器已能工作。
       最后还是有一个疑点没有搞清,从所画驱动板启动开关图上看,三极管集电极20K负载电阻上有5V电压,而集电极上却没有电压,周边几个电阻阻值都正常,三极管也没有击穿,输入端也没有电压跳变,该三极管应该处于截止状态,为何集电极电压会拉低。是图没有跑对还是图没有跑全。待有兴趣的高手指正。

网友:
把12V断开就好,再告诉你是高压板上两个场管一个坏了,击穿了

网友:
不错,理论很扎实

网友:
输出电压都有了。还在查初级?

网友:
看你搞得好辛苦。
液晶电源板上电就会有5V和12V~25V输出。这个是正常的。你这个说黑屏,那么注意接上输入信号后电源灯是否是正常工作状态。如果是,可以判定电源和驱动板电路基本正常,但不是绝对。
你的高压板那边没有12V电源, 那么看一下12V这一路到高压板有没有保险,如果有,是否是已经烧断了。再测一下高压板上的MOS有没有烧坏。如果已经烧坏,先取下,测量一下外围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更换同型号MOS,再接上12V这一路的保险。然后再开机试试。

网友A:
前文所谈的电源板是一块ld7575ps与tl494c组合的一体板。淘宝上有很多。图如下:

与之配套的驱动板。淘宝有卖。如下图:

所画的部分电路就是据此画出,难免有误。

网友:
看的有点然,其实就是驱动板没有发出ON/OFF信号!
两个三极管有问问题?还是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断开后级,电压有跳动,估计有元件损坏短路了。

网友:
第一次发帖就这么能讲,以后肯定理论很强大

网友:
开始又说是开机无任何反应产,不过按楼主维修的过程应该电源灯会亮吧。。。

网友:
支持楼主 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像这种情况就直接换电源板或者驱动板试一下,先确定是问题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然后直接对电源板或者驱动板进行维修,

网友:
楼主有没有替换这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文所谈的电源板是一块ld7575ps与tl494c组合的一体板。淘宝上有很多。图如下:

这个   东东  我修的   多的去 了

   电容  坏的 最多

其次就是    有个稳压二极管   758

      高压   4606      懂???

网友:
只是觉得HKC的显示器不是很好

网友:
494R的8和 11脚不是驱动输出的吗?

网友:
这类板子很多就是12V5V滤波电容鼓包。

网友:
看来二楼常修这样的问题,楼主试过了吗?修好了没有。

网友:
第一次就这么厉害,以后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