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O,后续短路

楼主(2015-04-18):
今天收到一台联想SL410机子,拿到后上电,表现的问题是,有待机电流,触发的同时掉电,一开始以为是BIOS的问题,就给BIOS放了下电,再试,不行,刷了个BIOS再试,还不行,怀疑是IO坏了,换了个IO,再试还是不行,

没办法只能量一点点量了,测量时发现这个电感PL18的供电没出,再测发现它背面的电容两端都接地了,一时又看不出是哪里短路,只好用烧机法,拆了这个保险开烧,1.5V加到3V才摸出来,是离PL18不远的那个电容PC172短路了

,换掉电容,补上保险,上电试机,直接亮机。

网友:
不太会排版,发的图有错位的。请大家谅解。

网友A:
多发几次帖子就会了  继续加油

网友:
加分鼓励   望楼主多多发贴           期待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发几次帖子就会了  继续加油

说的对,现在发贴子也就是对白天的维修做个回忆,加深一下印象。

网友:
楼主虽然走了弯路,但是还好回到了正路,这机器总的来说修的还是不错的,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现在发贴子也就是对白天的维修做个回忆,加深一下印象。

白天都比较忙  没有时间来论坛发帖  都是晚上休息的时候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17-02-17):
410短路的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410短路的好多!!!

这15年的贴子现在怎么还能回复

网友:
SL410  真挺得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