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快来相助啊 宏碁

楼主(2015-04-18):
这板子还有的救吗?进水了,都烂这样了,还有希望吗?待机直接0了。而且有个照片上我画圈圈的芯片,都掉了一个角了,这怎么修啊,插上可调电源,量了接口处,都没有电压的,高手赐教

补充内容 (2015-4-19 20:55):
我已经在91楼补上图片,请大家帮帮我看看好吗

网友:
为什么我发不了照片上了?

网友:
我晕倒,为什么我上传照片提示,你今日已无法上传尺寸大的图片

网友A:
可以修,我给你包修好。请电:18170022977

网友B:
看样子不是太严重 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C:
先清洗主板  然后拿去烤箱里面烤一下  拿出来在按时序去修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可以修好的,洗板水洗了在看看,把腐蚀的电阻电容都换了。

网友E:
可以修的  你传不了图   可能是今天传的图多  到达大小限制了

网友F:
先清理干净了再说吧,看能不能补线

网友G:
看上去不太严重哦,在于你的意志。

网友H:
这个情况不严重啊,基本可以修的

网友I:
不是很严重 清洗下 看那些脚腐蚀掉了 用锡补焊下 电阻腐蚀严重的把他换掉

网友:
可以修,先清理一下,加焊一下发霉的元件,注意有没有断线之类的,再上电试,看接下来的情况而定。

网友J:
是楼主图片没传完还是怎样,看上面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
可以修好的  你要试一试

网友K:
这种进水的先清洗,在烤板,按时序一步步修吧,有的看起来很严重,其实坏的不多

网友:
不修了 照个相发给客户就说换板  然后在自己修好备用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从你发的图来看可以修好 你先用洗板水清洁干净

网友:
还是修修吧 修好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这种应该可以修好 把进水的地方处理一下!

网友:
应该可以,细心为上!

网友:
这种腐蚀不严重、、、处理好很好搞的、、、、

网友:
先清理干净了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我给你包修好。请电:18170022977

别这样好不好!教练我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是太严重 应该可以修好

直接现在无待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清洗主板  然后拿去烤箱里面烤一下  拿出来在按时序去修

已经清理了也烤了,无待机啊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可以修好的,洗板水洗了在看看,把腐蚀的电阻电容都换了。

有个好像是三极管的断了一个脚!怎么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可以修好的,洗板水洗了在看看,把腐蚀的电阻电容都换了。

三极管需要怎么代换?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可以修的  你传不了图   可能是今天传的图多  到达大小限制了

没有啊,我都没传图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清理干净了再说吧,看能不能补线

嗯,我已经清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上去不太严重哦,在于你的意志。

不是在于我的意志,是在于大家给我的帮助,我不会修啊

网友:
这个看起来真不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情况不严重啊,基本可以修的

看来大家都是高手啊,还望多多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很严重 清洗下 看那些脚腐蚀掉了 用锡补焊下 电阻腐蚀严重的把他换掉

好,我先补,后有问题我在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L:
没有啊,我都没传图今天!

额   不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进水的先清洗,在烤板,按时序一步步修吧,有的看起来很严重,其实坏的不多

我现在清洗了,完全无待机,连电源接口量接口脚都无电压!有个三个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三极管,掉了一个脚,怎么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楼主图片没传完还是怎样,看上面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能修好的

没传完!传不了!

网友:
怎么修呢现在!无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