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恨啊,T68D T14S R2.0 掉电========

楼主(2015-04-18):
T68D T14S R2.0   电流单机0.04  到0.05掉电,侧过只有内存供电出来了。

原来是上到0.5掉电的,0.5那里应该是12V没出,放下吃饭回来再修,发现有变了0.05掉电。。。。刷过BIOS .

测试A电感只有0.02对地,。B电感正常

这两个电感都进了桥。

请问NV 因特尔的时序如何,内存供电有了后,应该是先出A电感,还是B电感,

没有图纸,没有电图,论坛的电图是带独显的,和我这个不一样。

求助。

网友:
NV时序   仅供参考

网友A:
你看看我这个的桥供电是 A电感还是B电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这个的桥供电是 A电感还是B电感啊?

我觉得应该是A电感吧  B电感像是显卡的  话说我没有看到桥呢

网友:
左上U角边烧掉了吗。。。。。。。。

网友:
楼主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应该把短路排除了

网友:
直接把去了量

网友:
是不是有哪个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