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笔记本键盘有些机型非常难拆,有没有好的办法?

楼主(2015-04-18):
笔记本键盘有些机型非常难拆,有没有好的办法?

很多键盘都是缝隙非常小的,每次拆这种笔记本键盘,都好费劲。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拆个键盘都懒...给别人修..然后..拿差价..

网友:
貌似没有很费劲吧,实在不行就是楼上说的,给别人修。。。。。。。。。

网友:
拆键盘还好吧 没那么困难吧

网友:
这是熟能生巧的事,多拆一些机器,什么键盘都能拆了。

网友:
哈哈,没有懒的,只有更懒。赚个钱都懒

网友:
有键盘难拆的,我拆过,有个三星超薄本,要拆下来,要用烙铁一个一个把后面的塑料帽子给烫掉。

网友:
你没找对方法,百度一下基本都有按图拆解

网友:
还是针对不同型号找找方法吧。多拆些就会了。

网友:
拆键盘应该不会很难

网友:
键盘应该很少有难的吧

网友(2015-05-21):
拆了这么多笔记本,暂时还没有发现难拆的

网友:
HP以前44XX键盘也是要焊上去

网友:
多熟悉下键盘就好拆了

网友:
我都是用指甲盖拆的,我的指甲特别硬

网友(2016-01-29):
慢慢拆,以后就会熟练。

网友:
我就不拆~~直接让客人换新的

网友:
一把好的工具 就可以解决啊

网友:
卡扣容易变形

网友:
多多的练习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