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S3开机不亮

楼主(2015-04-18):
宏基S3这是一款超级本,CPU、内存都集成在主板上了

这是个二修机,机子拿来时是拆散的,被他们全拆了,还动过BIOS和IO,看样子是不好修呀,把屏线插上,电源线插上,先试一下看看,能开机,就是不亮,这机子显卡应该不会有问题,IO之前可能换过,也应该没问题,那就先给BIOS放个电吧,放电后再试还不亮,拆BIOS再刷个试试,我这本地没有,就来迅维网找找看,还真有,就下了一个,解压后怎么是个记事本,这也太坑了吧!打开一看,说是用快压压缩的文件,要用快压解才行,只好再下个快压,解压出来后刷上,之前一定是要先读个出来的,一防万一,刷完装上,插电开机,我X,亮了

没想到这么简单。亮机出现这个,我还没顾的上看是什么问题又有别的机子要修了,这个也就放一边了。

网友:
只怪上一手..不懂

网友:
期待楼主的后期结果,,,,,

网友:
给大家上个S3的BIOS,希望能有用的着的。解压就能用

宏基 s3 MS2346 板载内存 BIOS.rar

S3的BIOS解压就能用

网友:
没有找到系统文件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上一家也是好伙伴

网友:
ACER的本本BIOS很有营养啊!

网友A:
上下倒了,楼主有了思路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下倒了,楼主有了思路不?

已经好,设BIOS-----BOOT MODE-------改UEFI为LEGACY BIOS就行了

网友:
已经解决,
调BIOS-----BOOT MODE-------改UEFI为LEGACY BIOS就行了
送上亮机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好,设BIOS-----BOOT MODE-------改UEFI为LEGACY BIOS就行了

多谢啊多谢,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收了一台机器,跟你这个一样,最快修好了,谢谢啊!!!

网友:
超薄本bios坏的多

网友:
看来之前修的人技术不过关

网友:
不错呀,挺好匮

网友C:
楼主西路很难清洗,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西路很难清洗,顶

表示已经清洗干净,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