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楼主(2015-04-19):
接修一台CQ42笔记本,故障为开机不显,外接正常。查屏接口,39.40脚19V正常,4脚3v正常,1.2.3脚+3vlcd-con为0。此信号由显卡发出,显然是显卡问题,但加焊无果,那就换显卡吧。换完后,3.3V出来了,但暗屏,把屏拆下来测试正常,怀疑屏线,手头又没有。管它呢,先拆开看看再说。还真的发现断了一根,接好后满心欢喜的开机,还是暗屏,接着查吧,发现37脚无电压。此信号电压分别来自显卡的DPST_PWM和EC21脚发出的PWN-VADJ。测显卡输出信号电压为0,EC发出的电压正常,但板子上R50未安装.心想,既然显卡无输出,那R49还有什么用,干脆把R49装到R50的位置上,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什么情况
有人维修过把

网友:
换R49到R50,,,,,,原理????

网友:
这机器问题也太多了点吧、

网友:
楼主应该把图上全,不容易理解,我来补充下。

网友:
应该还是R50电路工作故障,不过一般这种屏暗可以改也没必要大多时间去研究

网友:
这就是高手修机呀。

网友:
脑袋灵活,好使,修机就是为了快速搞定,来钱.........

网友:
这机器这么多故障   显卡坏    屏显坏    电路坏

网友:
暗屏,可以直接把屏供电接到开启信号算了,再查电路也挺费劲的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
改个线飞个不就完了  搞那么复杂 反正我都是飞的。。。。

网友:
楼主有这种敢于尝试的精神,真不错

网友:
屏供电没有,直接知道显卡控制信号。 调节没有,显卡和EC 都可以实现。  维修的很灵活,高手。

网友:
还能这么修么?真是涨姿势了

网友:
正在修cq42外接花屏,内屏不亮,准备植一遍显卡,如果不行,就尝试改集显,这个机器有图纸,看图纸上支持改集显。

网友(2015-05-22):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8320&extra=page=5&typeid=390 一样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