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MOS管)的分类介绍与测量方法:

楼主(2015-04-19):
场效应管(MOS管)的分类介绍与测量方法:
一、符号:“Q、VT” ,场效应管简称FET,是另一种半导体器件,是通过电压来控制输出电流的,是电压控制器件

    场效应管分三个极:
       D极为漏极(供电极)
       S极为源极(输出极)
       G极为栅极(控制极)
       D极和S极可互换使用

二、 场效应管的分类:
   场效应管按沟道分可分为N沟道和P沟道管(在符号图中可看到中间的箭头方向不一样)。
   按材料分可分为结型管和绝缘栅型管,绝缘栅型又分为耗尽型和增强型,一般主板上大多是绝缘栅型管简称MOS管,并且大多采用 增强型的N沟道,其次是增强型的P沟道,结型管和耗尽型管几乎不用。
三、效应管的特性:
    1、工作条件:D极要有供电,G极要有控制电压
    2、主板上的场管N沟道多,G极电压越高,S极输出电压越高
    3、主板上的场管G极电压达到12V时,DS完全导通,个别主板上5V导通
    4、场管的DS功能可互换
   N沟道场管的导通截止电压:
    导通条件:VG>VS ,VGS=0.45--3V时,处于导通状态,且VGS越大 ,ID越大
    截止条件:VG<VS ,ID没有电流或有很小的电流
四、 场效应管的作用:
    放大、调制、谐振、开关
五、 场效应管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测量
    极性及管型判断

    红笔接S、黑笔接D值为(300-800)为N沟道
    红笔接D、黑笔接S值为(300-800)为p沟道
    如果先没G、D再没S、D会长响,表笔放在G和最短脚相连放电,如果再长响为击穿
    贴片场管与三极管难以区分,先按三极管没,如果不是按场管测

    场管测量时,最好取下来测,在主板上测量会不准
   2、好坏判断
    测D、S两脚值为(300-800)为正常,如果显示“0”且长响,场管击穿;如果显示“1”,场管为开路
    软击穿(测量是好的,换到主板上是坏的),场管输出不受G极控制。
六、 场效应管的代换原则(只适合主板)

    场管代换只需大小相同,分清N沟道P沟道即可
    功率大的可以代换功率小的
    板子上的场管最好原值代换

网友A(2015-05-30):
好东东啊 ,最近正在学咯,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啊 ,最近正在学咯,呵呵呵

你在学什么呢

网友B:
你有没有试过用二极管档测出2.+V的数值?

网友(2015-07-14):
看不懂  麻烦再详细点

网友C:
赶快发个详细点的教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赶快发个详细点的教程啊

你什么不懂尽管问我 我会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
那个  我前些天在论坛里找到了和你这差的一点不少的文件     那个比你这详细了很多哦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E6%A1%8C%E9%9D%A2/%E7%AC%AC%E5%8D%81%E8%AE%B2%EF%BC%9A%E9%97%A8%E7%94%B5%E8%B7%AF.ppt            看看哈  真的挺不错的  我刚学这个看的也可以可以的了

网友(2015-09-14):
学到几个知识点,判断沟道,测量好坏

网友D:
基础知识  重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础知识  重温一下

基础知识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菜鸟学习

对于你新手多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试过用二极管档测出2.+V的数值?

测什么吗  没有明白你意思

网友(2016-01-13):
收藏了非常好

网友F(2016-04-18):
总觉得对场效应管很陌生,外形长得也像三极管。对它的原理总是理解得不是很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总觉得对场效应管很陌生,外形长得也像三极管。对它的原理总是理解得不是很透。

其实多理解几遍就好了

网友(2016-05-20):
很受用的常识

网友(2016-10-06):
现在印象深刻了

网友:
讲的不详,特别是好,坏判断方法.

网友:
自己记的笔记:N沟道MOS管:G极电压越高,D/S的导通能力越强。P沟道MOS管:G极电压越高,D/S的导通能力越弱。区分方式:左N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