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小知识

楼主(2015-04-19):
硬盘,是计算机中主要的硬件设备,是人们存储大量数据信息的外存之一。

  是迈拓金钻五代硬盘(ATA100,7200rpm)。

  (1)硬盘构成:

  (a)磁头-盘片组件(Head Disk Assembly),简称头盘组件(HDA)。

  在HDA的腔体内,是硬盘的磁盘片,磁盘片的数据结构,依磁道从低到高,由下列五部分组成:

  ●MBR:主引导区记录(Master Boot Record)

  MBR位于硬盘的柱面0、磁头0、扇区1的位置,也即俗称的零磁道位置。它是由分区命令Fdisk产生的。MBR结束标志为55AA。用杀毒软件KV300+的F6功能即可查看,其默认画面即为MBR。

  ●DBR:DOS启动记录(DOS Boot Record)

  DBR位于硬盘的柱面0、磁头1、扇区1的位置。它是由格式化命令Format产生的。DBR结束标志为55AA。在KV300+的F6功能下,按F1,所显示的画面即为DBR信息。

  ●FAT:文件分配表(File Allocation Table)

  FAT表位于柱面0、磁头1、扇区2的位置。FAT表的大小由硬盘容量决定,硬盘容量愈大,FAT表相应愈大。

  ●DIR区:根目录区(Directory)

  DIR区是根目录区的意思。当我们在DOS提示符下键入DIR并按回车键ENTER,显示器上所显示的内容即为该区内容。

  ●DATA区:数据区

  DATA区负责硬盘中数据的存储。当将数据复制到硬盘时,数据就存放在DATA区。

  (b)印刷电路板组件(Printed Circuit Board Assembly),简称PCBA。

  (2)硬盘的参数

  硬盘的主要参数有外型尺寸(多为3.5英寸 ),接口类型,主轴转速,容量规格,单碟容量,ATA逻辑-CHS(柱面数/磁头数/扇区数),平均寻道时间,最大内、外部数据传输率和数据缓存容量等。是三种硬盘的参数。

  (3)硬盘的速度

  硬盘和主板之间的最大数据传输率分为33,66和100 MB/s(分别称为Ultra ATA33,66和100,也叫Ultra DMA33和Ultra DMA66等)。它可以看作是一个通道的宽度,至于实际使用时能不能达到这个数字,那要看硬盘单位时间内有没有那么多数据可以读出或者写入,这就涉及到硬盘的另外一个性能指标:内部数据传输率。内部数据传输率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数字,它代表了硬盘实实在在的数据读写速度,是衡量硬盘性能高低的一个重要参数。ATA 100硬盘的内部数据传输率一般只能达到50至70 MB/s。另外,硬盘的数据缓存容量及速度也直接影响数据传输率。新型硬盘一般使用2MB SDRAM缓存。

  除了传输率以外,对硬盘来说还有一个参数非常重要,那就是平均寻道时间。主流硬盘的平均寻道时间一般在8至10ms间。这个概念就相当于你在一个图书馆找到一本指定的书平均所需要的时间,而刚才讲的数据传输率则可以看作是你读完一本X万字的书所需要的时间。

  以上我们讲了数据传输率和寻道时间,其实这两个参数的决定者是硬盘的另外参数:每分钟转数和单碟的容量。我们常说的5400转和7200转,就是指硬盘盘片每分钟旋转的次数,它基本决定了硬盘的平均寻道时间,这就如一个手脚麻利的人在图书馆查找一本书的速度肯定要比另外一个行动迟缓的人快是一样的道理。至于单碟容量,是指硬盘一个盘片的容量,这个数字越大,越有利于提高数据传输率,如果一个人读书时一目十行,那他读书的速度肯定比一目五行的要快得多。

网友:
感觉很详细。。。谢谢

网友:
很少研究硬盘坏了就换啊

网友:
硬盘知识还不懂哦,学习了

网友:
浏览下一~~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