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350-T35D2暗屏求救

楼主(2015-04-19):
接了一台神舟a350-t35d2的机子,解BIOS密码,电池断电后,时间日期恢复了,但密码还有,准备刷BIOS,拆机,,见网上有什么BIOS密码对照表,下载了,密码查到了,装一块,发现开机暗屏,背光不亮,接外屏正常,这是什么情况,在网上也没找到图纸,求救!!!

网友:
看一下19V到屏上没 还有就是开启电压有没有

网友:
按楼上做 差19V到屏没有和开启电压有没有

网友:
还有就是你重新刷过BIOS没有?

网友:
改一个背光板

网友:
查屏的LED背光升压电路:由一电感、升压二极管、升压电容和一小方块芯片(D6583)组成的电路,升压二极管的负极正常输出了26.6V电压给LED背光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