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不触发维修 修复

楼主(2015-04-19):
接到E430,客户说不开机,插电源无明显短路,电源接口的绿灯不亮,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测无3v5v(根据时序这个电压是触发前就有的),B+电压正常,测EC KB9012QF A3 BM#为高电平MAINPWON为低电平,正常应该是3.3V,直接把BM#接地,插上电源,接口灯亮了,测量有3v5v,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想到这个EC是带程序的,所以直接从淘宝上购买E430剪板EC 换上断开直接接地的BM#,上电开机正常触发亮机。
这个EC容易坏,大家购买时一定不要买新的,直接买剪板的。装上就ok了,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直接换EC吧。

经鉴定 此贴为抄袭贴   原贴地址如下http://www.91xiu.com/thread-387586-1-1.html

处理结果  扣除所得积分  贴子永久关闭  该会员严重警告一次

网友A:
E430没待机,3V 5V电感跟前电容短路的比较多,待机芯片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B:
这个EC有程序 用809F刷程序的EC也可以

网友:
剪板的也不一定是好的,换了5个都不行,该是有多悲催

网友:
还好,我当初第一次修这机器的时候 修出内伤来了,那时候不知道订剪板的EC 订了几个新EC不带程序的 可是淘宝偏说带了  气死了

网友:
有程序的EC难搞啊。

网友:
我换了 3个EC都没用!真的好无语啊

网友:
天啊,我上次就是买了个新EC装上去,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跑,原来如此,惭愧啊!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30没待机,3V 5V电感跟前电容短路的比较多,待机芯片也容易出问题

的确如此,而且电压会忽高忽低。

网友:
我每次发的都是剪板的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刷个BIOS就可以解决吧

网友:
楼主  BM#是什么信号 啊,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淘宝卖芯片 有的客服 也不懂的,比较大的店铺,他们也有卖带程序的,贵一些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大家以后得留意了

网友:
听着就觉得好伤心

网友:
ec带程序的    还是自己刷的放心

网友:
不错,干活简洁利索,带程序的容易坏

网友:
这个确实是有程序,剪板的有时也不行

网友C:
这个只能买剪板的。带程序麻烦

网友:
你知道这家的淘宝号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买剪板的。带程序麻烦

不麻烦  买了剪板EC取下来  直接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
你是属鼠的吧?全部抄袭别人成果。http://www.91xiu.com/thread-387586-1-1.html

网友:
以后会留意这款机的EC

网友:
的确是重复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C有程序 用809F刷程序的EC也可以

版主,你说的这个是EC的型号吗?

网友:
9012算是通病了

网友:
好,以后我遇到也直接换EC试吧,要不然我又要走弯路了,谢谢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