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GT-I8258 进水,不开机,还是瞎搞修复了。。。

楼主(2015-04-19):
接到一个民工伯伯的手机维修,报价不高练练手吧。

电流表电流0.06,60MA,是不是字库啊,没整明白拆机看看

拿下屏蔽盖一看惊呆了,进水有一段时间了吧

于是,洗板水,棉球第一回合。
三氯甲烷,牙刷,第二回合。
回头一看挺干净了,测试一下试试。

自动上啦一下,感觉要开机,一会就掉下来了。

仔细看看 开关线后面连着的一个电阻,按下开关的时候,有时候不下拉,是不是板层断了,
导致有事不开机,就掉电,有时候上电正常。万用表测测也这样。所以我直接飞线过去。

飞完了这根线测了测,好使了,不过带着密码,一会把手势密码解决掉试试看。
没想到,如此顺利,真的有运气成分,我感觉进水应该有段时间了。
因为没图纸,我就用凤鸣档测试的,没想到这么厚的板子还能断线,或者开路。。。。
完事皆有可能啊。今天继续奋斗。。。。。。。。。

网友:
修手机就是这样,要细心,有时很轻微的一点腐蚀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做维修 不管修什么都需要细心

网友:
都再向手机行业进军啊,我也在努力!

网友:
论坛高手多啊,

网友:
有时候维修运气很重要啊,我就遇到过,htc手机屏幕出毛病的啊,搞好,一上后壳就出问题,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要放弃的时候,发现后盖和开关电源处的绝缘皮,就有那么一点点的接触到了,后来做绝缘好的

网友:
三氯甲烷 是什么

网友:
手机走线较细,经不起一点腐蚀的。修手机还得眼神给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