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2G 完美BIOS 有图有真相 有芯片型号

楼主(2015-04-19):
在这里发个bios给大家  我在坛子里看了 好多都说没有具体的型号    于是作天接到一台ACER 5552G的本本。  经开机检测 判定为北桥虚焊引起的开机不显示。 最后加焊了北桥此机修复  顺带了bios

网友:
这机子是没有EC bios的吗  我又没有图纸  板子上找不到EC bios

网友A:
你好。大师。。请问你是如何判断北桥虚汗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大师。。请问你是如何判断北桥虚汗的?谢谢

无论插不插内存电流都跑到1.3A左右  没有上到1.6 1.8 所以判断为北桥虚焊导致不过内存,知道了吗

网友(2018-08-17):
这么厉害?我的一直都可以开机,就是把BIOS刷了以后就黑屏了,还能有救吗?

网友:
换个   bios    刷试试   再刷回原来的

网友(2020-03-23):
你提供的是原来的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