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楼主(2015-04-19):
联想B460能开机,能进PE,可就是进系统掉电重启,进安全模式也一样,请高手帮我支支招,,谢谢兄弟们,跪了!!!!!!!

网友A:
通病     啊      51125  下面的 电阻腐蚀了  换一个100K的上去就行了

网友:
待机芯片分压的那两个电阻腐蚀了、、、、、

网友:
赞同楼主所说的,昨天我也修了一台,故障是显示LOGO就重启。

网友:
没遇到过呢  先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掉电不好修 啊啊

网友B:
待机芯片下  两个电阻有腐蚀   去掉就好了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吧

网友:
看51123  13脚前面那个249k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啊      51125  下面的 电阻腐蚀了  换一个100K的上去就行了

原电阻好像是249K吧,换个差不多的就行了

网友:
这电阻 貌似是 线性电压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下  两个电阻有腐蚀   去掉就好了

看接口  3个的就可以不用上电阻了   4个就必须上

网友:
接了一台,也是同样的故障,换了两个电阻,故障依旧

网友:
         待机芯片13脚上那两个电阻直接不要   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就是那个3V5V的芯片问题~!

网友:
供电不正常, 3 5 伏。

网友:
通病吧 就是铁MOS管 要不就是供电旁边小电阻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