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影驰GT520-1G-D3显卡修复,

楼主(2015-04-19):
此显卡为静音卡,做的比较漂亮,但不显示,核心心供电0.84V,显存供电只有0.1V,很简单换IC了,但这个IC比较少见是UP1653P,从网上查也没有,其连接的场管为8角的小芯片,实际上是两个场管的复合体。这样的显卡实际上不是很多,七彩的部分有,但是实在找不到这个芯片,其它的影驰坏卡也只有UP6116这个14角的芯片,细细看一下旁边的电阻及电容,基本差不多,直接换了,开机亮机,OK,那么UP1653=UP6116

网友:
写错了UP1563P,一般影驰,索泰主板才用

网友:
是UP6161N=UP1653P

网友:
加入加入条件让他

网友:
UP1563P  和UP6161P通用? 、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这两个芯片可以替换,  经验以后遇到直接替。。换了。

网友:
我修的是512显存的

网友(2015-05-21):
上图就好了,另外好像发错地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