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插拔内存OK,过几天蓝屏不进系统。

楼主(2015-04-19):
如题,客户描述是开机滚动条后蓝屏,重新插拔内存就OK,开机后使用一切正常,今天去看,没有插拔内存,换掉电源也OK。但我感觉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应该是插拔内存跟插拔电源是一个道理,应该是动一下某个东西就好。主板是790双桥,硬盘无坏道。求经验丰富的大神参谋下,从什么地方下手?谢了。

网友A:
换一条  内存  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条  内存  看一下

好的,谢了,内存扫描过,没发现什么问题,客户比较远且电脑一天要使用,怕换了还是不好没法交代。

网友B:
试了硬盘线了吗?供电和数据都换掉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了硬盘线了吗?供电和数据都换掉试试。。

谢了,机器现在拿来了,我换掉试试,关键反复重启什么的都正常,就是莫名其妙再开就不进,现在放我这里试的话怎么样都OK.

网友:
内存换一条还有就是建议硬盘也换掉试试

网友:
是的,硬盘线。AMD双桥北桥空焊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了,机器现在拿来了,我换掉试试,关键反复重启什么的都正常,就是莫名其妙再开就不进,现在放我这里试 ...

检测下客户家的市电,我遇到过客户家市电“0”线虚接(要断不断的,而且能用电饭锅),造成电脑不稳定。

网友:
弱弱的说一下,系统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