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FM2 A65S全固版

楼主(2015-04-19):
故障时跑 D2  C7 一直反复跑码  刷BIOS解决 【这个板子网吧用的最多 带PXE启动,】

A65S全固版 3.rar

网友A:
楼主是凭经验定位故障的?怎么知道就是BIOS问题呢?

网友:
每天看一下贴,又学到一招。。。。。。。。。。。。多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凭经验定位故障的?怎么知道就是BIOS问题呢?

对的  我维修7年了。

网友:
老师傅经验就是足

网友B:
BIOS是从哪里搞的,是从官网下载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以后遇到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是从哪里搞的,是从官网下载的吗

不是  是一般子读取出来的  网吧机器

网友C:
好喜欢你发的BIOS 都是经常维修的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喜欢你发的BIOS 都是经常维修的到的

哦哦   喜欢就多下载

网友:
这确实是经验之谈啊  这种跑马不正常的 都先刷BIOS  试试

网友:
好经验,下次碰到可以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