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09主板不跑码的维修,献给像我一样的小白们。

楼主(2015-04-19):
一块MS-7309主板,能上电,不跑码,

目测全板,在USB接口、北桥、内存附近共有5颗电容鼓包,刚开始以为是电容问题所以此处没拍照,换掉鼓包的电容后,上电测试还是不跑码,看来还有其他问题,全板不接地的供电MOS管S极对地打阻没发现异常,既然打阻没问题那就测一下全板供电管S极电压吧,在北桥附近的MOS管测到一个0.63V的电压,

应该是北桥的供电,不管怎么样,主板上没有0.63v的供电电压,肯定不正常,测D极有1.5V的电压,G极有10点几伏的电压,应该是MOS管的问题,还是先确认一下再干MOS管吧,打开图纸查到G极受LM-358控制,

测LM358的8脚12V供电正常,3脚正向端1.2V正常

应该有9成把握了,肯定是MOS管,找块费板取个MOS管换上去,再次测试跑码,亮机。

此贴献给小白们,大神飘过

网友:
看来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这种板子懒得搞毛病太多

网友A:
看图纸电压应该可以判定是场管问题,D极1.5V G极10V,S极只有0.6V肯定这电压不对,因为控制极G极电压10V接近全开导通,S极不会只有输出低于1的电压,也向楼主好好学习,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纸电压应该可以判定是场管问题,D极1.5V G极10V,S极只有0.6V肯定这电压不对,因为控制极G极电压10V接 ...

这里G级10V已经满足大于S级输出电压4.5V左右条件,正常S级输出电压是1.2V。

网友:
楼主电路知识不错,领教了

网友:
LZ分享的不错哦,努力学习吧

网友:
其实一看就知道是场管的问题,G10V D1.5V S0.65就肯定了……

网友:
楼主比较仔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G级10V已经满足大于S级输出电压4.5V左右条件,正常S级输出电压是1.2V。

我发现你可真厉害啊,以前基础不好,没发现你这么厉害,现在才发现 你原来这么厉害

网友:
楼主已经很行了嘛,支持

网友C:
问你们一个高深的问题,我研究了好几天都没搞懂。。
MOS管原理 N沟道 G大于S   DS导通。。
在这里  G级12V  S级不知道多少V,DS又怎么能导通呢?
刚学电路,真的搞不懂这个问题  纠结我一个星期了

网友D:
楼主能如此分析问题,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我觉得题目:能点亮,不跑码,应当改成:能上电,但不跑码,这样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如此分析问题,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我觉得题目:能点亮,不跑码,应当改成:能上电,但不跑码,这样 ...

是啊 打错了  这就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问你们一个高深的问题,我研究了好几天都没搞懂。。
MOS管原理 N沟道 G大于S   DS导通。。
在这里  G级12 ...

没导通之前S极肯定是0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导通之前S极肯定是0V啊

小白受教了

网友:
楼主的修板思路挺不错

网友:
是的,这里你说的MOS管没有导通应该是G级电压小于S级输出1.2V,S级输出电压偏低,这里也可以理解成本身内部晶体二极管正向导通阻值或内阻变大.

网友:
     又是mos管的问题,这板子修的简单,这问题见过,但是换了mos管一般都解决不了,lz运气挺好的嘛!~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里G级10V已经满足大于S级输出电压4.5V左右条件,正常S级输出电压是1.2V。

你好,我是修笔记本的,这种在笔记本里面G极要是10,S极肯定是完全导通,S极为1.5V,请问台式机的1.2V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运气不错,我昨天修到一块V星的主板,是不稳定,不定时死机,测到内存供电有2.8V,是上下场管供电的, ...

先查内存供电的控制芯片,没问题再换个场管试一下 仅供参考 呵呵

网友(2015-05-31):
引用 网友E:
在这里mos的G级管受358控制,实际出的电压是有高有低的,万用表测到的10V是个平均值。

出的电压有高低,其实就是Q34 这个N沟道MOS管从截止到饱和导通状态G级工作电压值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是修笔记本的,这种在笔记本里面G极要是10,S极肯定是完全导通,S极为1.5V,请问台式机的1.2V怎么 ...

不用计算,这里S级输出电压值由本身内部晶体二极管压降大小和相连负载工作电压值有关系。

网友:
楼主的题目应该改一下,没有被桥供电,合适一些,真正的不跑吗在复位以后的故障,你连供电都不正常,怎么来的复位,怎么来的跑码?????

网友:
问题虽然简单  但是LZ分析的很不错,,值得我们这些小白学习

网友:
g级有10多伏应该可以判断是mos管了

网友:
楼主还是稳定嘛,确定了才干的MOS管,换我不看图纸直接干了。学习了,谨慎点好

网友:
整合桥虚汗哦哦

网友:
这样的问题 很多都是MOS 管不良 造成电压偏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用计算,这里S级输出电压值由本身内部晶体二极管压降大小和相连负载工作电压值有关系。

S级的输出电压,由358控制呀,358的正向输入端就是1.2V

网友:
引用 网友H:
S级的输出电压,由358控制呀,358的正向输入端就是1.2V

知道,S级输出电压值应该由G级导通电压值大小决定。

网友:
呵呵,,,,LZ的思路很清晰,,,多谢献给小白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