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最近修到的机器,求大神指点交流

楼主(2015-04-19):
因为客户比较多,都是没有对照图纸的维修,和大家交流下,希望能共同进步
一:华硕A43S,故障不触发,拿到机子上电测试待机0.03不触发,心想这是捡钱的,拆机测量,发现没有5V供电,围绕3V5V查条件,发现没有5V开启,5V开启由EC发出,EC本身没有发出开启信号,锁定问题在EC和BIOS,用示波器打BIOS1.2.5.6脚,发现波形不对,果断刷BIOS,刷完后,触发到0.25不动了,感觉是BIOS版本不对,放着吃饭,饭后找了另外一个版本,再刷,刷完不上U,不上内存,触发到0.6左右,心想有戏了,上了CPU,上了内存,挂上屏,触发亮机。

二:联想G485,故障不触发。拿到机器,待机0.02,拆机检查,发现没有3V5V,芯片VIN脚前保险电阻阻值无穷大,直接更换电阻,更换后还是没有3V5V,待机正常,用手轻触3V5V芯片,芯片发烫,直接更换芯片RT8205E,更换后正常触发,亮机、

三:索尼,型号忘记。故障进水无待机,遇到进水机,先不着急,拆机后先烤板,之后打各大对地阻值,确定无短路,上电,之后发现没有待机,直接查隔保,快速测量发现,前级芯片无供电,但是供电是产生的,而且并没有短路,查此条电路,有一个保险电阻,测量发现两端都没有电压,中间再无负载,想到是进水机,这应该是线路断线,用放大镜开始找,终于发现,在保险电阻边上,线路腐蚀断线,直接飞线,上电待机正常,按开关,触发亮机

四:华硕K43,故障进水不触发,常规手段,拆机烤板,待确定无短路后上电,待机0.03正常,按下触发开关不触发,查3V5V正常,有点迷惘,放在一边忙别的,第二天,重点检查进水部位,范围是RTC电路周围,心想,RTC和触发也有很大关系,开始用万用表跑电路,追到一个电阻无穷大,通过电路走向判断应该是RTC_RST#,难怪了,复位没有电压,肯定不触发,找个330K电阻(很多这个电路用的都是330K)换上,上电触发,亮机。

最近很忙,修机器没有对照图纸,同时也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很好修,本人新手,个人感觉以前修机器离不开图纸,但是在维修中,没有那么多时间查图纸查条件,所以写的也比较杂乱,今天暂时没事,发帖谈谈感受,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下。给我点修机经验,其实感觉也饶了许多弯路。
希望大家不要吝啬技术,教教我,。最后祝大家修板越来越顺,生意兴隆

网友A:
楼主的生意不错啊   第二个例子里更换RT8205E  是待机芯片?????、我感觉这个型号像EC呢

网友B:
ga感觉楼主不是新手吧

网友C:
感觉修机应该是老手了,新手说的应该是发贴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生意不错啊   第二个例子里更换RT8205E  是待机芯片?????、我感觉这个型号像EC呢

这个是待机芯片没有错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待机芯片没有错的啊。

哦  对了   EC是   ITE8502  呵呵

网友:
好厉害不看图纸修的这么多了。。。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无需图纸,已经不是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待机芯片没有错的啊。

额,是3v5v的,这生意一般般了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

网友:
这还是新手呀。咋是刚上路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a感觉楼主不是新手吧

是新手,从学校出来才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修机应该是老手了,新手说的应该是发贴吧!

真新手,出来没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无需图纸,已经不是新手了。

感觉这都是快修,很简单的,其实真是新手

网友F:
这段时间生意好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段时间生意好淡啊

表示店铺在大学旁边,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