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IPAD2 屏暗 两根线解决

楼主(2015-04-19):
同行送修一台IPAD2 说是不开机

接到IPAD2  一看就是拆过  问了问同行 ]说是拿到别家修了价格贵了没有修了,

工具备好拆机吧,拆过的触摸屏一分钟加热就拆开了 拆机一看天屏的螺丝都没装 <屏的螺丝>

接电源充电先吧 ..................................半小时后 有反应了 开机了 细看原来是屏暗  ,

测电压吧 ...   屏的供电 3.7V正常    手头又没有现货这屏试   就把屏拆下一看 LED的灯条线都是断的  说明主板没有问题

解决法修过LED屏的都知道的  两修线搞定 放上图

给小弟加点分吧 大侠 维客们             没有技术水平 但是可以江湖救急用

网友:
我非常喜欢简单 的帖子 又有图片 加油

网友A:
进水导致的吗。经常飞线接进水手机的显示屏排线。

网友B:
能具体说下排线口是哪两个出的供电线啊?具体是1,和6吗?

网友:
楼主拆屏蔽壳好暴力

网友:
好经验,学习中

网友:
好好好好好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小文大章 -4 下次再回复无意义的内容,直接减10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导致的吗。经常飞线接进水手机的显示屏排线。

可能是上家搞断了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具体说下排线口是哪两个出的供电线啊?具体是1,和6吗?

对 左边数第一脚 ,其它的脚并起就可以

网友:
这不算暴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左边数第一脚 ,其它的脚并起就可以

左边第一脚独立一条线,图片上也不是一排都并连上了啊?

网友D:
想问下楼主,你拆屏是怎么拆的?有专拆屏幕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楼主,你拆屏是怎么拆的?有专拆屏幕工具吗

吹头发的 吹风机可以的 但是我用的是电焊吹风  风力最大 火力二档

网友E:
..................................半小时后 有反应了 开机了 细看原来是屏暗  ,
楼主没说那里有反映啊  意思是开始电流???屏的供电 3.7V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半小时后 有反应了 开机了 细看原来是屏暗  ,
楼主没说那里有反映啊   ...

其实是同行没有说清楚问题  本来题 是屏暗

网友:
这线是你飞的,还是本来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