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5-04-19):
我的笔记本是X44H  K43LY 本来笔记可以亮机,只是自动切换了集成显卡,用鲁大师单测独显,温度高就会花屏,整个屏幕在闪,有一次还黑屏。后来决定用BGA加焊一下显卡,还是不起作用,又重新植株焊接后也还是不行,屏幕不显示,但已经属于开机状态了只是屏幕不亮。又没有图纸。。。最后到淘宝买了一个显卡芯片,用BGA无铅最高265度,结果芯片鼓泡了。。。好倒霉5555!  现在装机后笔记本屏幕不亮,外接显示屏亮,还没装机接了一下笔记本屏是亮的,可现在......求大神出个主意看看能不能切换集成显卡,在BIOS里面能设置切换么!

网友:
这机器好像不能切换集显

网友:
。。。。不会吧,又得重新买一个芯片来。。这板子被我反复弄了好多次了,有点担心掉焊盘!

网友:
再换个芯片吧 鼓包了 就玄乎了

网友:
他妹的卖芯片的,有的故意不放在干燥箱里,你收到不烤100%爆

网友:
你们买芯片也是,买过来就烤么

网友:
现在做芯片来后BGA 上风110 下风110 等个10分钟才继续。

网友:
好吧 ,我再买一个芯片烤。  我就想自己用,干脆用集成显卡算了!毕竟这块板已经遍体鳞伤了。。就怕出现掉焊盘。。你们知道进BIOS改集显么

网友:
发扬敢干的精神,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