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待机0。12维修经验

楼主(2015-04-19):
3个电容中间的那一个短路了。 靠近芯片的那个

这个就是 U3604位置

客户拿来一个V470C  说不开机 ,  一查电待机0.12. 待机芯片有点点发烫。 过一会待机变成0.03   这肯定不正常,一般0.01
    马上 测量,待机芯片的3V5V  的线性供电是否正常,   全都正常,在测量 3V5V  电感 也没对地 短路,  心里就有点不舒服了,可能待机芯片 ,有可能坏了, 又要订芯片了, 就麻烦了,   又突然想到后及  5V 3V  转换电压短路,也可能导致 待机芯片发烫,   马上找图纸,
      5V_S5 电压经过 U3604管子 转换出5V_S0电压  ,   测量5V——S0电压  短路。 马上就开始烧鸡, 一个小电容就冒烟了,  拆掉马上不短路
    接;屏  亮机了,   以后大家遇到跟我一样 情况就可以秒杀了,   最近比较忙, 修了好多笔记本没时间发帖,  发帖就是希望秒杀

网友A:
焊膏不要钱啊 弄那么多

网友:
楼主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主板

网友:
你这萝卜也太有创意了,机器修得不错想给你加点分但没分了不好意思的。

网友:
看了LZ拍的照片后,感觉LZ很有钱,因为富得流油,焊锡膏那么多,修的还是比较细心的

网友:
烧鸡大法 很管用

网友:
碰到不是大短的电容,烧鸡大法的功效是立竿见影啊。

网友:
这个机器尾端或者大短基本都是铁壳MOS短路引起的,并且CPU也容易坏。别的地方短路就遇到过一次,

网友B:
不怎么懂      求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怎么懂      求学

加我  QQ 958322464

网友:
有钱就是任性   不过经验在手  钱还不是跟着来

网友:
还没有试过烧机大法?具体说说

网友:
估计一般都是进水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想加分的没分了

网友:
铁壳管子坏了也会有这么大待机

网友:
楼主修的还不错 ,也修的比较细心,不过楼主的焊油放的实在太多了,真有钱

网友:
楼主生意真好,有困多发点贴,我也学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但看图 着实费力
你可以对图片简单处理下

网友:
焊油这么多  不怕中毒吗  真任性

网友:
芯片待机时不就发烫了吗!此时5V 3V  转换电压还没有开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膏不要钱啊 弄那么多

楼主用那么多的焊膏,给力啊,维修付出不少啊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嗯  很好用的

网友:
我是新手,多发点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