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 开机0.4 掉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5-04-19):
                接到一个 私人拿一个笔记本 来修  开心啊,  因为私人都是  给现钱。  同行的 修好了钱少不说了,还托钱,  开机上流上0.26 等几秒又上到0.45左右,就掉电。  有个习惯上网找下有没有一样的问题, 这样子 可以秒杀啊,不用看图纸修,节省时间, 一查 都说有通病 说 PQ49  3V转换电压 不出来,   大喜可以秒杀了150块到手了 ,  结果S级 和D级都是  3.3V  正常啊   5V 也正常,  诶看样子没让我遇到。
     那只有拿出图纸 一步找了,  测量  0。46的时候  CPU  供电都出来了,  所有电感电压都正常, 诶。  看样子只有查 PG了
                找到 U9   测量1脚  没有电压 ,    所有不会出总HWPG,   那肯定是U6坏了。  在板子找了 很久也没见到 U6 。
        《把图纸截图了,因为文件大了没传上来了》
         脑子你就想到    U9 1脚要接到 3.3V  电压 才能发出 HWPG ,  1脚没电压是被 U6拉低。   既然 主板所有电压正常肯定是U6坏了, 既然找不到U6,就把U9 的一脚 挑了 起来,  在边上找了一个 3.3V  给 1脚,    插电开机 电压 马上 0.8  0.9  亮机了 都说着管子是通病可是 我没遇到

这就是  挑起1脚  接电压的 图

       发帖主要是 希望大家遇到一样情况  可以秒杀,  不用像我一样  花时间 看图纸

网友:
哇 经典的秒杀

网友:
不错,上次一个这个机器没有修   好。

网友:
虽然网上没有让你秒杀,但是你给了坛友秒杀的机会,谢谢分享。

网友:
这就是U9  和  U6  组成的 PG 电路

网友:
没有复位的问题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这个也碰到好几个了

网友:
接到一个 私人拿一个笔记本 来修  开心啊,  因为私人都是  给现钱。大喜可以秒杀了150块到手了
楼主这行都被你们干的倒闭了,同行你收多少啊,技术就这么不值钱吗?

网友:
150不差了吧。
我们这边有时候100都在收哟

网友:
我们这同行 都几十块了。哎越不越不行了 这行

网友:
赞一个,给力

网友:
你拉的是供电吗,给力的思路

网友:
没有什么规律,下次还是老老实实的查电路吧。

网友:
 我们这儿同行的都是100 不成文的规定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如果以后我遇到此机,估计也能秒杀了

网友:
这法子不错!秒杀的节奏。掌握了门电路的特性,修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可能是误传了,我遇到的都是HWPG起不来,特别是这个电流(0.40左右起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