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出CPU供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5-04-19):
  PQ8  的位置 在这里

接到一个 Y450 ,  开机电流上到0.4就 停住了。   大家都知道这机器有个通病  显卡供电小板 爱坏,  马上不管什么 直接加焊 显卡小板,
  结果开机还是一样,   测量 显卡供电正常  前端总线供电  也正常,   看来不是小板子坏了  ,  一番测量值有 CPU 供电不出来,
         马上加焊下 CPU 供电芯片  希望秒杀啊,  结果还是一样,  只有找出图纸慢慢查,
    找到PU2  测量开启信号 正常  找芯片供电,   VDD 只有  2.8V  这肯定不正常了,   一查是5VSUS,  正常是 5V  供电 ,  马上找出5VSUS从哪里来的,看到 PQ8  5VPCU经过PQ8 变成 5VSUS,    心里一想 PQ8  坏的 可能性 小 可能是 后级拉低, 要么是 G级 电压不够,  一查 G级有5V  , G级5V正常,    试试看把  PQ8 换掉  结果正的就好了  ,
                           发帖主要还是让大家遇到一样情况不用走弯路 可以秒杀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正确地

网友:
我非常喜欢简单 的帖子 又有图片 加油

网友:
思路蛮清晰的

网友:
原来是PQ8不能完全导通。本想加分,无奈分用完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修过这样的一台,没乱动 就查的时序 看到CPU 5V 不出,就查到PQ8了 换了就好

网友:
楼主怎么不换掉PQ48呢?它连接高电压,很容易出问题的。PQ8不容易坏。个人觉得,应该会返修

网友:
楼主理论很牛啊    思路很清晰

网友:
你可以看看  我 所有的 帖子    还有很多 篇子 很经典

网友:
Y450  现在好修多了  论坛里 贴子太多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顶你

网友:
思路清晰,楼主厉害,但是楼主一上来就加焊供电芯片有点鲁莽呗,嘿嘿!!!

网友:
理论加实践才是王道啊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有图纸就是快啊

网友:
没走弯路,也算是秒杀了。

网友:
pq8  5v转5V       G极5V   PQ8能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