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D 5.1 开机电流跑1。6 不显有谁碰到过吗

楼主(2015-04-19):
K53SD 5.1 开机电流跑1。6 不显有谁碰到过吗 求助啊
求助

网友:
你做过什么检查了?供电 显卡 BIOS?

网友:
华硕的机器,有事没事都要搞的东西,你懂得

网友:
显卡换了 先放放电 看coms电池电压够不够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检测。然后查他的工作条件即可,肯定能查出问题的

网友:
加焊显卡 换显卡

网友:
你是裸板测试的电流吗。先刷个bios

网友:
黑黑 BIOS 有吗

网友:
遇到此机 急需BIOS

网友:
试过刷BIOS好的。不过要对版本

网友:
加旱桥先试试不行在刷程序

网友:
刷rom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