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祥 工控主板 EPI-1816VNA VER:C00

楼主(2015-04-19):
研祥整机 IPC-820主板EPI-1816VNA 底板EPI-6113LP4亮机BIOS如果是BIOS问题刷肯定可以的!
分享给你们,。修这个能赚到钱,求加点分呗 研祥 工控主板 EPI-1816VNA VER:

网友:
为什么主板的下载分要那么高,

网友:
下不了,分不够

网友:
10分不高吧!

网友(2017-05-24):
问一下你这个板之前修的时候是什么故障 有这个图纸吗 我现在也修到一块

网友A:
问一下 那个是开关 12V用电流表接上去 找不到开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 那个是开关 12V用电流表接上去 找不到开关的

这个不应该有底板的么?开关应该在SATA 接口上面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应该有底板的么?开关应该在SATA 接口上面哪里!

地板客户没有给我  就给了一张主板  SATA哪里没有吧 我测试了  一个电压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板客户没有给我  就给了一张主板  SATA哪里没有吧 我测试了  一个电压都没有

没底板你咋修? 你这个板上面只有个接CPU供电的4P, 待机供电,ATX绿线等等其他一些供电都没接你怎么触发。你咋修哦,你以前没搞过这个板子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底板你咋修? 你这个板上面只有个接CPU供电的4P,待机供电,ATX绿线等等其他一些供电都没接你怎么触 ...

这个板第一次 还以前只需要P4供电12V就可以了哦 哈哈 看来叫客户拿整机给我才行

网友(2018-08-05):
不错,谢谢老板分享啊。。让我学习到了。。。

网友(2025-09-29):
赞赞,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