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花屏你见过吗

楼主(2015-04-19):
前天接到一台三星笔记本,i5处理器具体型号忘记了,客户描述是花屏,接手开机一看果然花屏,看图片
看到这里以为是屏坏了,拆机换张屏上去,换号屏开机故障居然有所改变,刚开机不花,进系统之后还是大花屏,看图: 到了这里以为是屏程序的事,在换一块还是一样的开机不花进系统花,换回原屏也是一样的,在群里问了一圈有说是显卡的有说是屏线的。好吧那就从屏线开始检查,大家都知道三星的配件很难找的,问了几家果然没有,那就拆下屏线撕开胶带一根根的检查,检查完毕一根断的都没有,又装回去,抽根烟休息片刻,烟抽完了本也待机了,按开关唤醒,唤醒之后居然不花了显示很正常,到了这里灵感突现,何不先屏蔽显卡试试说干就干,这个本是双显卡,先屏蔽独显试试,禁用独显,重启之后还是那个花,启用独显禁用集显,重启之后一切正常,到了这里大家都知道该怎么操作了吧!官网驱动下一个下完之后居然装不上,索性直接换系统吧!二十分钟左右装好系统,驱动精灵走起,显卡及各驱动装完重启,重启之后一切正常了!换回原来的屏也正常!由于还有别的本要修!后来就没有拍图片!本来半小时就能搞定的事走了弯路干了几个小时,以后遇见类似的问题可先从软件开始检查!
由于文字组织能力差!各位看官请多见谅!看帖加分是迅维网的传统美德,据说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A:
重装系统,驱动就好了?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型号?三星  450R4V吗?

网友B:
神奇 不会是屏的是吧@

网友:
居然还可以这样。。。

网友C:
楼主好经验分享,往往我们修机就是把问题复杂化才难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驱动就好了?

是的 就是集显驱动的问题,来的时候客户桌面上就有驱动精灵,可能是升级驱动的时候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奇 不会是屏的是吧@

你应该没仔细看帖,我换过三块屏,都是同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什么型号?三星  450R4V吗?

貌似是450R5V还是450什么来着,忘记了

网友D:
驱动造成的这样的花,没见过的,我也是醉了,以后注意一下。

网友:
我见过,华硕很多机器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造成的这样的花,没见过的,我也是醉了,以后注意一下。

我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见,之前这样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平或者屏线

网友:
有长见识了,软件问题也能搞出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经验分享,往往我们修机就是把问题复杂化才难修好。

是的,往往一个小的问题一个不小心都会造成整个本报废的

网友E:
自己又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又好了,……

绝对的没认真看帖

网友F:
收的是系统钱还是主板钱?好奇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收的是系统钱还是主板钱?好奇这点。

废了这么大的事肯定不能只收系统钱,收的是显卡的钱,你懂得

网友:
这个谁遇到也会走歪路吧     涨经验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毛病真古怪~

网友:
双显卡中,头一次见过集显驱动问题导致的花屏!

网友:
先易后难  先软后硬 这样可以避免好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G:
开始你试外接显示器没有?

网友H:
这个只能呵呵了,进系统花屏,一开始就是重装的啊。

网友:
这样都可以啊,佩服,

网友:
不过我上次遇到个是CPU引起的,HM65架构

网友:
学习了,花成这样

网友:
第一次遇见  学习了  呵呵

网友:
经验啊,看上去的确像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花,第一次见过。

网友:
楼主还真好运气

网友:
三星机器很多的机器花屏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驱动

网友:
见过,不过也是驱动

网友:
又是2个下载分到手

网友:
不是屏线的是么

网友:
不是屏线的事,屏线我整个拆开看了,一根断的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开始你试外接显示器没有?

外接一切正常,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只能呵呵了,进系统花屏,一开始就是重装的啊。

我也只能呵呵了,一开始没想到,按照以往的经验直接奔着屏跟屏线去了,驱动引起的花屏这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I:
也就是系统问题了是吧,遇到过自己不小心改注册表造成这种情况,没声音这些也有可能,ghost装完打好驱动还是不行,直接装微软官方的,装完就有声音了

网友:
这样花的很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就是系统问题了是吧,遇到过自己不小心改注册表造成这种情况,没声音这些也有可能,ghost装完打好驱动还 ...

就是系统问题,从官网上下的驱动装不上去就直接做了个系统

网友:
受用了,以后可能会碰到

网友:
显卡驱动还能引起来这样的故障。。奇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神州的,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宏基V5-551G宏基V5-551G

网友:
真没见过这样花屏的

网友J:
客户搜到就out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见过驱动有问题花屏的,  没见过那么大花屏的。    修机子肯定先软后硬来修。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客户搜到就out了

呵呵 那我是不是该整个权限加密什么的

ndo

网友:
不进系统不花早就该装个系统试下的。

网友:
这个情况也是很少遇到了,遇到一次就折腾折腾吧

网友:
维修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什么问题都是硬件问题。好多可能是软件问题。如果楼主一开始装驱动试试,在进PE看看,还可以接外接试试。不行装系统。软件排除搞不定在断定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 那我是不是该整个权限加密什么的

随便,感慨一下

网友:
在LOGO处应该没花啊

网友:
大神我见到过,也就修了有十来太吧

网友:
第一眼很像是屏坏了,没想到还能这样。

网友:
想到驱动问题的,转折点很有意思。

网友:
要我换过屏幕还花  估计就奔显卡去了

网友:
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L:
我想知道楼主是如何屏蔽独显和集显的,不知能否告知,谢谢

网友:
不管怎么样,解决机器故障,就值得学习

网友:
我也有遇到这类机器,我一般都是换个系统先试下的。有的我就直接用独显,工作

网友:
第一个图片的花屏确实像是屏的问题 ……

网友M:
就给加2分   让你记住因为这个问题 我才给你加2分 下次碰到就不会犯错啦  哈哈

网友:
之前见到的大都是屏线问题造成的

网友:
今天有个G470也一样,驱动精灵打不上显卡驱动,要官网的才行

网友N:
怎么解释:“换号屏开机故障居然有所改变,刚开机不花,进系统之后还是大花屏”,
既然原来的屏是好的,怎么会换屏之后有所变化?难道屏线也有接触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头一次见哦  下次遇到就知道怎么弄啦给正常的第一件事就是换屏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怎么解释:“换号屏开机故障居然有所改变,刚开机不花,进系统之后还是大花屏”,
既然原来的屏是好的,怎 ...

之前的屏开机会花可能是客户造成的,有些客户电脑有问题了就喜欢用手拍,或者来回翻盖屏幕,造成屏线松动也是正常的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首先看驱动 其次看屏 屏线 最后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给加2分   让你记住因为这个问题 我才给你加2分 下次碰到就不会犯错啦  哈哈

感谢版主评分,下次再遇见类似问题肯定会先软后硬,不会盲目的直接奔硬件干的

网友:
楼主的经验。。。小弟我收纳了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本来以为很难的症状,没想到做个系统就解决了。。看来先软后硬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知道楼主是如何屏蔽独显和集显的,不知能否告知,谢谢

直接贴图给你

网友L: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了

网友O:
装下显卡驱动就好了吗

网友:
没想到最后居然是系统问题

网友:
却是不是很常见

网友P:
最后还是系统的问题吧。。。驱动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原来如此,谢谢楼主了

雕虫小技,让版主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最后还是系统的问题吧。。。驱动打错了

是的 ,有些客户就是闲的没事干,老喜欢下载最新驱动

网友K:
引用 网友O:
装下显卡驱动就好了吗

从官网下的驱动没装上去,后来从新做的系统

网友:
学习了 以后真的要看双显卡的

网友Q:
I5 2代的吧??  换CPU  集显也能好

网友:
进系统后花屏 一般排除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I5 2代的吧??  换CPU  集显也能好

板载的CPU你换一个试试

网友:
多谢你的经验了。嘿嘿

网友:
顶楼主,咱们确实还不够细心啊

网友:
师傅!辛苦了,谢谢你的经验分享,希望以后能够用得上!

网友:
还有这样 驱动不对 不过我遇到过这个问题 也是花的厉害 最后是屏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从官网下的驱动没装上去,后来从新做的系统

哦。装系统

网友:
第一感觉就像是屏的问题,难怪走弯路。。。

网友:
楼主,赚到了么

网友R:
这种花。真的像屏坏。。。。

网友:
原来是这样  我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种花。真的像屏坏。。。。

起初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结果却是大出人意料

网友:
忙活了那么长时间,你懂得

网友S:
引用 网友F:
收的是系统钱还是主板钱?好奇这点。

这你问的好没水准啊,反问,若是你,你收什么钱??

网友:
呵呵,我好无语啊

网友:
是我,我也会认为是显卡

网友:
居然是驱动问题我也是醉了   太坑了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
以前惠普4411系列我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你问的好没水准啊,反问,若是你,你收什么钱??

看人。看情况。

网友:
除非是认识的,否则,一律显卡钱

网友T:
今天遇到个戴尔 花屏 和你这个差不多 不过是显卡

网友:
qu dong bu wen ding a

网友:
引用 网友T:
今天遇到个戴尔 花屏 和你这个差不多 不过是显卡

想我这样的问题估计很少,我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这个看起来真想是屏坏了!!不过我碰到过hp的机器驱动不对就花屏的!

网友:
原来是驱动的问题啊,

网友:
驱动导致的花 很常见啊 但这么花很少啊

网友:
头一次见这种情况,居然是驱动问题

网友:
笔记本维修这行走弯路是正常的,我们在走弯路的同时也得到了经验,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求学 不怎么懂

网友:
驱动造这样的花屏还真没见过。有时经验真害人,直观感觉就是硬件故障。

网友:
碰到过联想的机器 装系统OK

网友:
还是先易后难好,省得走弯路

网友:
原来是驱动问题,还以为是CPU问题呢

网友:
目前还没碰到过这样的。感谢楼主分享。涨知识了

网友:
够坑的了,驱动问题晕了

网友:
这现像,像屏线问题。是我就先换个CPU试试了。呵呵,没想到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也真神奇了,驱动花成这样

网友:
这样也行 以后注意了

网友:
惠普i7的也一样啊,折磨了我一天,重做系统换了好几个才好啊

网友:
可以啊,不过为什么装了系统就行,系统坏很少会花屏吧

网友:
驱动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这种碰到太多了,第一次走的都是弯路

网友:
修过一个B470,是集显供电坏,这个都知道,换上下管,驱动IC AL8,我这个是连带NCP6131也坏,修好主板后上CPU ,就出现你这咱花屏,进系统进安全模式,把集成显卡屏蔽掉。再开机不花了,但是分辨率不能调成最佳。和客户商议后交钱走人
zhu13141155723
你没换个CPU试试,B470乌龟铁壳子,CPU容易坏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