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M-P31(G3)无CPU供电维修,已解决

楼主(2015-04-19):
主板型号:H61M-P31(G3)
               MS-7788 V1.0

主板问题:无CPU供电
此板拿来时候桥和BIOS芯片动过,没法插诊断卡,直接上电量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只有CPU电压为0V,没CPU电压,心里判断了几个问题,电源管理芯片,驱动芯片,桥,之前听说H61的主板,桥有个信号控制CPU供电的,那么既然桥已经干过,先不考虑,重点考虑电源管理和驱动芯片,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为UT501,驱动芯片为UP6282AD,我刚好有这个主板的图纸,量了几下,发现各个信号基本正常,那么开始换芯片吧,先找电源管理芯片吧,我这里有30多片H61的报废板,找了一圈竟然没找到,先吹吹试试吧,吹完之后涛声依旧

接着吹驱动芯片,吹完之后还是依旧

UP6282AD这个芯片好熟悉,我记得之前发的有,在我略大的芯片盒里边找了愣是有20多分钟才找到一个,二话不多说直接换上,期待的点了一下触发针脚,拿着表笔去量CPU供电,可是还是涛声依旧。到这里我坐不住了,去论坛看看吧,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一个帖子是说有3片一样的主板,两片没有CPU供电,一片供电都有点不亮,电源管理驱动芯片换了还是没有CPU供电,到最后竟然是干桥好了。我这片桥已经干过了,心想上家BGA功夫不行?没有干好,于是上了BGA,等凉了之后,还是没有CPU供电,又到论坛看看,还有一帖子说是没有CPU供电,最后把桥、IO、UT501、UP6282AD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是找了很多版本的BIOS才刷好的,于是我开始找BIOS,论坛上找了几个,刷上去还是不行

到这里我都快崩溃了,我想‘静静’,不要问我谁是静静,反正我想,想完静静之后还是要修的,于是这次从头开始吧,量电压,当我量到这个MOS管时候我呆了很长时间

这个MOS管D级为3.3V非常稳定,S级为0,G级为1.8V,但是这个电压会轻微的跳变,只有0.1到0.3V左右的跳变幅度,不仔细量还真是量不出来,后来跑线到这个芯片里

这个芯片型号为AS358M,果断换之,换好之后开机,还没等我量CPU供电,小喇叭竟然滴滴滴滴的响,因为之前我都插有喇叭,后来找根内存,开机点亮

到此维修结束。
做我们维修的不容易,大哥大姐们,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捧个人场,小弟我在这里谢过各位了

 会员1548765300鑫豆2024-5-13 04:19

Solo。 + 5 赞一个!

网友:
此板图纸在这里

MS-7788 VER 1.0.pdf

此板图纸

网友:
     麻烦问一下,as358m是干嘛的?

网友:
是虚焊了吗?

网友:
还是要细心的找啊,维修真心不容易,LZ辛苦了

网友:
请问一下  你量的那个mos管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输出1.8V的供电

网友:
过流保护芯片,新板都有着玩意?

网友:
楼主花费很大功夫啊, 这是L,358  给两个电压供电的芯片啊,

网友:
可以说是楼主粗心了吗?前面的供电没有仔细的查~不过还是修好了~

网友:
粗心大意了吧

网友:
有怀疑的地方,动了再说,那个as358m我想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作用了。

网友A:
讲了这么久都没提到cpu供电的EN,就换这换那刷B|os。

网友:
这兄弟这两疯了,尽发些好贴,忙得人看不过来。加分。

网友:
V星的H61主板缺供电不掉?很多的H61缺供电或信号立掉或不断重起!

网友:
AS358M怎么工作的

网友:
看能不能要上价格 我们这边要不上价格 已经没人这么修啦

网友:
新手报到

网友:
AS358M怎么工作的
浪迹千度
不知是不是双运放?
详情
taiwanadult
就是这个,是一个过压,过流保护芯片
详情

网友:
修得很精彩,看来修板还是要细心啊

网友:
你量的那个mos管是给什么供电的,是cpu主控芯片的EN吗,既然你有图纸,干嘛不附上cpu供电有关图纸呢,接合图纸讲解才够味。

网友:
这就是要求我们维修的人,遇到维修的事一定要冷静,沉着。

网友:
那个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这个MOS管是哪路供电?

网友:
修板子真不容易呀!!!!!

网友:
楼主有耐心,胆大心细。

网友:
358是一个运放,控制单MOS进行线性降压的。。。

网友:
as358不是运算放大器吗

网友:
楼主给力,我的H61卡在不跑吗了

网友:
厉害 疑难杂症大神

网友:
这样艰苦的维修你真是好牛的吗啊

网友:
收藏了 下次遇到这问题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

网友:
358是一个运算放大器,控制供电的!!这个1.8V,应该是桥供电吧!!

网友:
本来就是一步到位KO它了。。。忽略时序步骤。

网友:
八脚的芯片是内存电源用的吗?

网友:
这个是什么供电,修好后电压是多少

网友:
学习到了  真的很不容易哦

网友:
AS358的工作条件没查就直接换了?

网友:
AS358M是一个双运放,在滿足VCC供电的情况下,如果正相大于负相,那么输出脚开漏输出。

网友:
发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头像貌似是一个人,AS358M是一个过流保护芯片

应当是一个电压控制芯片吧

网友:
还没有开始修h61的板子 羡慕啊

网友:
ASUS,板子H61以前没CUP供电刷BIOS,好了楼主修的好坚难,挺心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讲了这么久都没提到cpu供电的EN,就换这换那刷B|os。

人家都说了各个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真是辛苦你了 很细心啊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

网友:
二修板,修好已属不易,楼主虽走些弯路,但以后会借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网友:
我看楼主的帖子很幽默的,很轻松的

网友:
{:4_132:你们还有图纸。。叫我们这些没图纸怎么修啊。。。杯具啊!!!

网友:
是缺少转换电压吗

网友:
H61的我都是不休的啊

网友:
AS358是比较器,控制场管,出来1.8V的电,维修不易啊

网友:
这是什么供电?修复后MOS管的S极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修班牛人嘛,楼主找量得可真仔细,那么轻微的变化都看出了来。  想问问楼主一块台式主板不上CU供电都有,上了之后内存和桥的电压打了0.3左右,咋整。愁死了

网友:
这 是PLL1.8V 供电吗???

网友:
这样差0.1-0.3都看到了  够细心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像这种 连检测卡都差不了的主板 我们都是 大概量一下 找不到问题就直接说 修不好了

网友:
只能说你的表笔好,还有人仔细0.1--0.3的跳变都看的出来

网友:
楼主  这么小的电压波动都注意到了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
楼主不容易啊

网友:
高呀 实在是高

网友:
就是这个,是一个过压,过流保护芯片

网友:
收贵点撒,便宜了不修

网友:
很给力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都说了各个条件都满足了

楼主所修的那个场管,很明显是某个供电,可能是vccsa或是vccpll供电,就是因为前面的供电没有正常,cpu的开启信号没有出来,楼主看别人干过桥就以为cpu供电的开启信号已正常.其实楼主走了弯路.

网友:
   是桥供电吧、。

网友:
像这种用示波器直接抓CPU供电!!瞬间有电压话就可以少走点弯路了!!

网友:
问题主板啊

网友:
V星的就是矫情!

网友:
这个电压有跳变还真是想不到

网友:
AS358M好像是个运算放大器吧,控制电压输出的

网友:
修好就不错了。赞赞赞!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运放坏讲输出的电压拉掉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晕倒。怎么感觉 有点乱修的节奏啊。

网友:
测到MOS管道这个芯片就直接换了?? 不得先测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么?运气不好的话就又走弯路了。。。我估计维修里面这个情况还是不少的

网友:
我昨天是修道类似的情况,我是比较明显,一样位子的MOS,S极输出只有0.3V,随便拿料板换上MOS管就好了

网友:
我是来捧人场的

网友:
修板子耐心细心缺一不可 给楼主点赞

网友:
楼主历害,观察仔,细

网友:
是桥供电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当是一个电压控制芯片吧
AZ358 是一个运算放大器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到了

网友:
额,,内存供电有问题,CPU肯定不出电压,CPU电源和桥都干了无非就是内存问题了,。

网友:
最后问题是那个管子没电压,我问一下,那个电压是什么信号

网友:
走了那么多弯路,就是桥坏了吗?

网友:
要从理论着手,CPU供电没有,可能原因,MOS管坏,电源管理芯片坏,或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还有就是,INtel 的板子,EN开启信号,由VTTPWRGD 提供,一个个排查,你就会说换这个换那个,没有理论知识!

网友:
没有CPU供电关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好帖,捧个人常

网友:
峰回路转,总算出成果了。

网友E:
不知是不是双运放?

网友:
楼主,请教!
   问题一:ASM358控制场管,场管给UT501或驱动芯片供电?
   问题二:更完UT501后,为啥加焊桥,CPU供电与桥有关?

网友:
不错的维修赞一个

网友:
LZ 耐心真好 ,

网友:
维修工作真不容易呀

网友:
你不是有这板的图纸嘛?怎么还跑线呢?还有这组是啥供电呢?

网友:
恭喜啊,,我也遇到过,

网友:
LZ 分析的非常不错

网友:
AS358是一个运算放大器

网友:
楼主的这个功力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出来的

网友:
那个MOS 管是什么供电的 没说

网友:
细心最重要

网友:
看下图纸这个是什么供电

网友:
不是 通命吧啊

网友:
现在好多主板都是不跑码

网友:
集成运算放大器,LDO电路

网友:
哪个管子 好像都有的发黑 了

网友(2015-05-27):
真是头疼现在的新板 不看看别人的帖子 三板斧耍完就没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是不是双运放?
就是双运算放大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