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很奇怪的问题,都进来看一看。有高清大图,大神们都进来指导一下,感谢~!

楼主(2015-04-19):
液晶显示器型号:BENQ G2000WD
故障现象:开机有竖条阴影
维修过程:检查了背光,检查了屏线,更换了屏线都没解决问题,然后单独点亮其中一条 灯管,故障依旧。现在没办法了,求助各位大神。
下面是故障画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现在调试了一下对比度,现象轻一些了,但还是存在……

网友:
切实没见过这种问题,楼主可以换个屏确定一下驱动板是否是好的,如果驱动板是好的,不用说肯定是屏的问题,据我的猜测比较像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坐等大神进来判定……

网友:
检查一下背光那几张纸,看看是不是没有放好!

网友:
我把屏取下来看了背光的……完好。没有竖线……。上面有图片……可以看清的。

网友:
检查一下接地线试试。

网友:
最快的方法,拿个万能驱动板,试下屏,如果显示正常,那就是驱动板,反之是屏,先把故障点确定

网友:
嗯,有道理……马上试……

网友:
屏的问题吧,坏了你换屏线和灯光怎么可能有用?

网友:
驱动板查查看 这个向水波纹 驱动班 上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电源、高压电路,,都可能哟

网友:
驱动板试试吧 要么就是屏

网友:
死的,不会动,估计背光没弄好

网友:
像是伽玛电路问题

网友:
结果出来了……
用通用板一点……现象还是存在。只是轻了许多……再把黑白对比度一调,还可以使用……唉……只有这样子了……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像是300V滤波电容的问题。。。。之前遇到过,换好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LED背光灯条坏了把 是LED的ma

网友:
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屏背光问题。 里面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背光问题。 里面没装好

我已经拆开看了,装好了的。而且也用高压条 点亮了看过的……上面有图片。没有暗竖条 ……

网友:
屏背光纸的问题,楼主有没有一样大的的废屏,把屏玻璃换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亲,这是屏的问题呀

网友B:
LED背光灯条坏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背光灯条坏了把

这个是LCD的背光。而且我已经拆开看了。不是背光问题……你们都不仔细看。

网友:
不用修了,,屏坏了

网友:
不用修了,,屏坏了
yjmqand315
屏坏了也可以修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修了,,屏坏了

屏坏了也可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