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电脑掉包求助

楼主(2015-04-19):
电脑连接无线,经常掉包,手机连接不会,所以判断电脑问题,电脑该怎样检查?路由器插网线也经常掉线,网卡驱动也升级了,有没有告诉我还怎么检查

网友:
系统的问题也会这样,比如中毒之类,重装个系统,还有检测(替换)无线网卡

网友:
先排除软件吧!做下系统看看

网友:
无线网考虑信号问题,网络使用率,速率,以及无线网卡质量,将网卡插在另一台好电脑试试,再判断

网友:
无线掉包换无线网卡,有线掉查线路。

网友:
我觉得你有必要检查下是否能正确获取ip地址。。。或者你可以将winsock重置下,

网友:
没错,先软件后硬件,系统→网卡→OK

网友:
有条件 先换块无线网卡试试 有些不同品牌的网卡路由兼容不好

网友:
看下路由器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