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wenwa发表的维修ASUS X450V屏蔽板载内存的精华帖的反对贴

楼主(2015-04-19):
接修一台ASUS X450V超级本,故障为进水开机不显示,确切的说是进饮料,拆机发现主板上进水部位不多,但有两个关键部位进水了,EC和内存颗粒,把EC和内存颗粒取下,处理赶紧重新装上,开机电流到1.0几安培,手摸内存颗粒微微发热,确定内存颗粒坏,于是取下,再次通电,发现电流到1.2几安培,见下图

因为有一个内存插槽,所以我想能不能屏蔽掉板载内存呢,在论坛里搜,还真找到了一篇linwenwa发表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0863-1-1.html
帖子掉大家的胃口就不说了,最后提示性的告诉大家需要在BIOS里屏蔽板载内存,但是因为保密和法律责任的原因,最终也没有分享修改后的BIOS,只是说
在00003000到00003190这段16进制不同,因此从这点出发,我找到了和该款主板差不多的不带板载内存的X550CC主板的BIOS,有图为证,先看主板

X550CC出厂就没装板载内存,所以BIOS里应该是设置为内存插槽的内存,然后我读出X450CC的BIOS,下载了X550CC不带板载内存的BIOS,对00003000到00003190这段16进制用winhex进行比较,发现一模一样

所以我推断,在BIOS里改这段代码屏蔽板载内存是不对的,最后实在没办法,我还是在淘宝订了一个内存颗粒,装上亮机,亮机图没拍,就不上了。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发这篇帖子不针对人,只是抱着严谨的态度做技术。

ASUS 屏蔽板载内存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6878-1.html

 会员5022942元2022-12-16 20:28
 会员11107412元2022-11-15 13:00
 会员13239632元2022-11-9 09:17

网友:
我看*词语被过滤*论坛里面有提出来可以屏蔽板载内存,可惜没有试过!

网友:
只对事不对人  大家都是相互学习的  友好相处吧

网友:
我这里同行送过来的X450C  2.0的主板据说也是进水,加电一看电流1.00不跳了,我判断是内存问题,一看是板载的,心里有点发虚,在怀疑是自己的判断是不是正确的,但是回头一想既然是进水,我就把内存槽那面的从右往左数第一个开始拆,取下来重置再次装上,开机0.5-1.00-0.80-1.28亮了,我感觉就是运气   我也不知道就是那个的问题

网友:
严谨的探讨才能获得最正确的答案 !

网友:
这里是纯软个件参数呀,一下子弄不懂

网友:
   BIOS不是我们做维修的人能够搞懂的东西

网友:
呵呵,高手,涉及到这些问题的都放弃了,楼主高手

网友:
屏蔽这个确实是要试验才知道

网友:
在没有正确系统验证之前 也许都是对的
期待大家验证

网友:
有不正确的做法 例如那个贴子  就必当有正确的声音出现    楼主的贴子就是例子  加分支持  让不正之风  无处藏身

网友:
其他就不说了,就说一句,喜欢楼主最后一句话。

网友:
好像原来那个贴就那样不了了知了,其结果都没看到.........在这里还是要给这LZ点个赞,在技术上的严谨,为后来的人负责,我相信他才发此贴,在此感谢!

网友:
一直苦于无人探讨此类故障的快捷方法,楼主此机还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首先颗粒会发热让你走了不少弯路,不然还是会很头痛的。

网友:
原来那个帖子是胡扯的,论坛也没有处理那个人的办法。令人失望。

网友:
楼主严禁的治学态度值得论坛的每个人学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希望那些骗分党别在蒙人了

网友:
没有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
LZ 高手、最讨厌那些回复几楼公布答案那些人

网友:
求这个屏蔽的方法